泡泡大师请进,关于玉兔二代gps问题!

楼主(2014-08-12):
上次惨烈炸鸡把gps的陶瓷天线摔裂了。现在接上gps,gps的灯会亮但是过不了自检。想问下泡泡大师,天线坏了会不会影响自检过不了,是天线问题呢还是gps模块问题?

网友A:
只是天线坏了,在打开GPS的情况下,要是GPS芯片没坏,兔子应该能找到GPS,就能通过自检。但是,收不到6星以上是解不了解的,
除非你关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天线坏了,在打开GPS的情况下,要是GPS芯片没坏,兔子应该能找到GPS,就能通过自检。但是,收不到6星以 ...

现在是自检过不去 更不要说搜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天线坏了,在打开GPS的情况下,要是GPS芯片没坏,兔子应该能找到GPS,就能通过自检。但是,收不到6星以 ...

大师的意思是gps模块坏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的意思是gps模块坏了吗?

你说呢?自检时,是不是第8号灯一直在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呢?自检时,是不是第8号灯一直在闪亮?

第8灯一直闪

网友A:
8号灯一直闪,兔子找不到GPS,GPS问题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号灯一直闪,兔子找不到GPS,GPS问题大大的。

看来是gps问题了 十分感谢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天线坏了,在打开GPS的情况下,要是GPS芯片没坏,兔子应该能找到GPS,就能通过自检。但是,收不到6星以 ...

泡泡大师,昨天拆装了下,今天打开兔二,能通过自检,但是搜不到星,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重新买个GPS  6M,百十块。

网友(2015-07-08):
引用 网友A:
你说呢?自检时,是不是第8号灯一直在闪亮?

我的kk飞控和遥控器寄到商家调试,寄回后也是解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