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天行者结构问题(增加了飞机图片,包括改前和改后)

楼主(2014-08-12):
今天早上去调机,看着在地上滑跑还可以就想起飞,但是我油门和升降舵推到最大还是没起来,好像就没离地,下面是我认为的原因,都写在了图上了

改前: 改后: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轮子大,飞机在地上的滑跑稳定些?

网友:
建议手抛或者轮子位置后移

网友A:
别折腾了 换动力!!!用2814的动力  你这个翼展太大了 2216推不动!

网友:
2216 的电机只适合1米左右翼展的飞机!!你这个超过太多!!

网友B:
退升降舵???!!!!!  起飞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 换动力!!!用2814的动力  你这个翼展太大了 2216推不动!

和翼展没多大关系吧?和重量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升降舵???!!!!!  起飞拉升降舵!!

我表述问题,是拉

网友C:
升高主轮高度,加大滑跑时机翼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高主轮高度,加大滑跑时机翼迎角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人给我提过醒了,谢谢

网友:
升高主轮高度,加大滑跑时机翼迎角+1

网友:
要是油门和升降舵推机机就能起来,那还要调机啊。多半重心不对

网友:
这样离地都没离开,跟动力关系不是很大的,动力小了离开一点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的舵面确定没问题,那就是你的重心太靠前

网友:
动力足就是个木板也能飞上去的 你这个只能在地面滑跑就是不能上天!! 跑的时候机头不狗吃屎!!99%就是动力的问题!!看看电调油门行程 还有电调的输出是不是正常 还有1.52米的翼展 用2216的电机的确很小!!!  翼展大了 你的风阻就大了 速度上不去 何谈起飞!!

网友:
这个我做过 重心是三分之一

网友D:
就这架飞机而言,动力毫无问题,这套动力峰值超过1200G了。这种布局的飞机推重比达到0.8已经相当好飞了。如果重心没问题。我看八成是控制手法出了问题,估计是滑跑阶段楼主一直拉着杆,滑跑速度上不去。
另外还有LZ的表述问题,油门和升降舵推到最大?

网友E:
升降舵推到最大???应该是拉到最大吧???

2216飞1200克是没有问题的。。顶多飞慢一点点。。我去年有个一米四的天行者1680翅膀自己做的大飘飘,也是2216动力起飞仅仅需要滑跑5米。

起落架应该长一点点,轮子在机翼前缘处比较合理。。电机安装需要一点点下拉角。。

最好把你飞机拍照给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架飞机而言,动力毫无问题,这套动力峰值超过1200G了。这种布局的飞机推重比达到0.8已经相当好 ...

今天晚上用秤称过了,总重1.3kg,应该是相当好飞,我已经按楼上几位的意见作了调整,明天再试飞试试,我并没有在滑跑阶段拉升降舵,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浆有字的一面朝电机,但是我电机是顺时针旋转的,我感觉马刀浆厚缘切风稳定,所以这样装,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在地面做了拉力测试,感觉和后推拉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降舵推到最大???应该是拉到最大吧???

2216飞1200克是没有问题的。。顶多飞慢一点点。。我去年有 ...

不好意思,手机软件有问题,拍好了发不上来,争取今天发,还有一个问题我提在楼上的回复中了,还请您看一下.

网友D:
按照你说的重心位置,动力配置,整体重量,这飞机不存在动力问题,关于桨的安装,看你说得都有点蒙,来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说的重心位置,动力配置,整体重量,这飞机不存在动力问题,关于桨的安装,看你说得都有点蒙 ...

呵呵,还没睡,好我现在给你搞一张!等一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说的重心位置,动力配置,整体重量,这飞机不存在动力问题,关于桨的安装,看你说得都有点蒙 ...

来了!

网友D:
没问题呀,明天试飞,找准重心之后,先1/3油门,跑几步水平送出,看看小动力滑行状态看看,没问题了就可以直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呀,明天试飞,找准重心之后,先1/3油门,跑几步水平送出,看看小动力滑行状态看看,没问题 ...

OK

网友D:
祝兄弟试飞成功。

网友E:
起落架不太合适,桨没有装反。
看看电调线有没有接错。风应该是强劲地往尾巴吹而不是向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兄弟试飞成功。

╮(╯▽╰)╭,今天下了一天雨,现在还在下,我看今天是没机会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落架不太合适,桨没有装反。
看看电调线有没有接错。风应该是强劲地往尾巴吹而不是向机头。。。

改了起落架了,请看图,可以么?电调线不会接错的

网友E:
小兄弟手艺很好啊!!居然和天行者1680做得一模一样!!你以前飞过飞机木有??几乎没有的话,飞这个吃不消的!!

你要是打算fpv,主翼根部碳管需要加粗到直径一厘米左右。。动力需要加大到2814.否则逆风很可能回不来这个翼型升力大但是在逆风状态下前进艰难。。

另外暑假还是不要完全不学习,高中数学和物理化学都很难的找两本高一的书每天预习个把两个小时对你有好处:)

网友F:
不知重心在哪,但是感觉推力线怪怪的。
看了后面的图,感觉推力线过于下推了……飞起来就像把机机整个压在地上。

网友G:
这要是头犁地的话那两电池不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兄弟手艺很好啊!!居然和天行者1680做得一模一样!!你以前飞过飞机木有??几乎没有的话,飞这个吃不消的! ...

呵呵,过奖了,这照的只是整体图,细节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前做过飞机也飞过,起飞和降落是没问题的,我只是打算搞一下简单的FPV,连飞控都没买,就买了穷人OSD+gps,主翼我用的是"工"字型结构,应该还是比较结实的,10mm的碳管一是比较贵,二是精准结构不易把握。肯定要学,物理必修1看过了,还可以,数学正在看,也还行,谢谢提醒,玩物丧志还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重心在哪,但是感觉推力线怪怪的。
看了后面的图,感觉推力线过于下推了……飞起来就像把机机整个压在 ...

我也不知道,先试飞吧,不行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要是头犁地的话那两电池不就……

头没有犁过地啊,只是一开始头抬不起来

网友:
我的天行者1900,1.8KG,用2814,3S电,由于电池C数小,推力只有1.1KG,推重比0.6多一点,都可以轻松起飞,在空中半油门都可以平飞。你这个动力没问题,机头太低,虽然你拉升降舵了,但是机翼还是没有迎角,升力小

网友:
这飞机做的挺漂亮,手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过奖了,这照的只是整体图,细节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前做过飞机也飞过,起飞和降落是没问题的,我只 ...

有一种东西叫X展架,十几块钱一套,上面有两根1米长,1厘米粗的碳杆,比去航模店买碳杆要便宜的多。

网友:
动力绝对没问题,我的1.68的天行者用2216的电机动力完全足,如果整机超过了2KG那建议上大点的,你那前轮不能转向,如果不走直线,速度上不来的,这个问题我以前我也碰到过,起飞有点困难,能走直线你全油门试试,不要把升降舵拉得太大,我吃过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