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精灵2神秘坠落,求大疆技术解析!

楼主(2014-08-12):
  在山丹马场航拍,精灵2 突然下落,无论怎样推油门都不能上升,触地后又突然反弹上升当时电池电压11.00V,当地海拔2900米左右。这块电池已经飞了2个起落,每个起落3分钟。这是第三个起落。

     关键的拍摄没有完成。幸好我求了半天保安,让我在没有人的隔离带内起飞,才没有伤到人!!!http://www.tudou.com/v/0tXbAME5VK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视频密码“0000”  四个“零”

网友:
表示也出现过  以为是下沉气流的影响

网友:
11V还是有点偏低啊,海拔那么高,估计还是动力问题

网友A:
11V电压低,还有同学 不是“视乎”是“似乎”!   你这个拍摄说实话

网友:
出现问题就应该马上停止拍摄   事故一般都是 侥幸心理+准备检查不充分        做事要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V电压低,还有同学 不是“视乎”是“似乎”!   你这个拍摄说实话

不好意思,疏忽了错字。这个视频只是出现问题那部分,当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拍摄了,只是观察了一下飞机、随意拍摄的。
拍摄了2天:康乐草原、丹霞地貌、一眼望不到边的油菜花,拍了不少,正式视频还没来得及编辑。
上传2张截图:

赛马场

赛马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疏忽了错字。这个视频只是出现问题那部分,当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拍摄了,只是观察了一下飞机、 ...

期待你的佳作

网友:
这个现象很像是 动力不足导致的

楼主:
我纳闷的是她怎么会突然弹上去,落地时我已经松开了油门。

网友:
11的电压在这个海拔感觉已经不安全了  我在100的海拔还加持11.1下降

网友:
照片好漂亮!期待楼主剪好的视频发布。

网友:
我到是出现过电量显示50%得时候降落。接完电话再开机推油门到顶都不起飞,但是电机正常转。后来断电再上电好了!

网友B:
你是不是使用了副廠碳槳?

网友C:
楼主,您好。精灵2搭载云台和图传后重量在高原地方会出现动力不足现象,在接触到地面后短暂恢复动力后能继续飞行,看您的视频的确如此。建议如果在高原地方飞,动力要更换才能保证足够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精灵2搭载云台和图传后重量在高原地方会出现动力不足现象,在接触到地面后短暂恢复动力后能继 ...

!如何更换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使用了副廠碳槳?

全新机器,到手不到4天。

网友:
观摩!俺看到现场还有航模在飞!这样会不会互相干扰?!请教大疆技术!

网友:
gps几颗星?

网友D:
2900m,空氣比平地稀薄,升力相對比平地低,電壓又是11.0v,推力又更不夠了,觸地反彈應該是地面效應發生了!

楼主:
8颗以上

网友:
正常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新机器,到手不到4天。

我和你一样精灵落地又弹起不止一次,你不要听大疆虾说,这就是飞控的毛病,后来我退货了大疆无条件给我换新机了,那几天我也挺郁闷的我劝你赶紧换机器吧,免得出事碰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一样精灵落地又弹起不止一次,你不要听大疆虾说,这就是飞控的毛病,后来我退货了大疆无条件给我换 ...

是吗?这可很麻烦,如何退货?

网友:
飞控问题的可能性为百分之八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这可很麻烦,如何退货?

直接找卖家,淘宝不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吗。我就是这么做的。大疆就能拿消费者做实验,试验完了他们得到回馈了在做调整为什么出厂之前不好好调整。像你我这样还算好的没有摔坏碰人没什么损失就是花高价买了个高档玩具。我在也不相信大疆了。

网友(2014-09-30):
我的精灵二也连续两天无故直接坠落炸鸡,奶奶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就是升级了飞控以后,钩了个低电压保护出现了50%左右电时失控的往下掉,触地反弹后又正常可以控制了,云台也被摔坏了,一卡一卡的,去掉钩选就再没出现这个问题,可是云台返厂要一千大洋修

网友:
不是说要换9450  么。  特别是高海拔。,

网友:
地效不可能弹起来这么高,估计是飞控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2900m,空氣比平地稀薄,升力相對比平地低,電壓又是11.0v,推力又更不夠了,觸地反彈應該是地面效應發生了 ...

正解,我朋友掉水里都反弹上来了。狗和云台全部泡水,后来吹干后居然还活着。

网友F:
我在海拔2900米也反弹过一次,但在3500米处,坠机太快直接炸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在海拔2900米也反弹过一次,但在3500米处,坠机太快直接炸鸡了。

结论是,3500米75%以上电安全,3000米,65%点安全,2700米,55%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论是,3500米75%以上电安全,3000米,65%点安全,2700米,55%安全。

非常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F:
结论是,3500米75%以上电安全,3000米,65%点安全,2700米,55%安全。

我在海边,两格多电都不安全!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8187&extra=

网友:
淘宝有针对精灵的三桨叶的螺旋桨

网友:
高海拔地区飞行,本来对动力需求比较大,何况楼主说电压为11V,这个几乎到锂电放电的末端了,估计自动降落是因为电压达到10.65V,精灵启动低电压保护,自动降落,而由于自身涡流或者高海拔因素,导致坠落,而后电池电压恢复一些...,建议楼主看看li-po电池的放电曲线,同时我感觉精灵的飞控还不成熟。

网友:
11.1V是3S锂电池的正常电压,12.6V是锂电池的满电压,正常情况下3S锂电可以放电到9.6v,极限放电到8.4v就会对锂电池造成损害。12.6V到10.5v的放电曲线比较平稳,低于10.5V将会急剧下降。

网友:
动力不足,明显的。

网友G:
给LZ提个醒,我们拍过马场,马对螺旋桨的声音很敏感,一定要保持相当的距离。不然导致马受精把人摔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