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口板,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连接

楼主(2014-08-12):
本人新手,对mach3mill一支半解,现要问的是,电脑装好了mach3mill,试运行G码正常,连接接口板,步进
电机
驱动器,步进电机即不能转动,当接口板接上电脑后,电脑会有什么提示?如何正确地显示出连接上了电脑?

网友A:
先从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并口,再按驱动板说明书设置好,电机应该就转了

楼主:
谢谢,去试试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