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传感器折腾进度

楼主(2014-08-12):
光流板子焊得差不多了,供电正常,就等核心部件到货了

空速传感器到货,飞思卡尔香港仓发来的

看样子今晚可以测试空速了

网友:
楼主,光流的原理图能否分享一份

网友:
慢慢折腾,其乐无穷

网友:
如下图,后面的运放电路是一组差分运算放大器,R1是可调电阻,将它调节到2.5V左右,最好低于一点点,确保模块无动作的时候输出为0V,电容我就不说了吧,滤波的!这样的话,电压输出范围为0~2V。
  百度上的资料

网友:
楼主,光流传感器的PCB可以上传或者发一份  253873439@QQ.COM

网友:
超级赞,是不是买了楼主几块板子,呵呵。
   支持!

网友:
楼主,现在APM的固件V3.15已经直接支持光流了吗?(不用自己编译了吗?)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楼主,空速计上插的那两个管子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楼主(2014-09-11):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楼主,空速计上插的那两个管子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很多软管都可以啊,吊瓶的,浇水泵的,实在没有剥截电线皮也可以

网友:
光流能用了?

能管几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