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械设计或自动化请进

楼主(2014-08-12):
我个塑料件有正反面,要人工按统一面来排列一串。想弄个小机器代替人工。只要求设计方案越简单越好,可有尝。

网友:
这东西要看零件具体长什么样的啊,如果只是要求面的排列,可以在注塑件出来时就靠机械臂抓取,摆放到传送带上,这样面的朝向肯定一致

网友:
参见麻将机

网友:
麻将机原理 实现不了

网友:
零件图都不给出是要大家想象力有多丰富啊?

楼主:
不是我不出。是我画不出来,找人帮画出来。欢迎大家围观,有福利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出。是我画不出来,找人帮画出来。欢迎大家围观,有福利的哦

有了零件图才好说下面的,零件什么样,多少个一串,用什么穿,穿哪里等等,这么多信息都要有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上张照片比较好

网友:
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上工件图吧,清楚了然。你在哪?

网友:
带摄像头识别系统的抓举吸盘形式的机器人,参见食品分拣机器人

网友:
楼主逗大家玩呢,上图上图是正道,

网友:
那个因该是有磁铁在里面的吧

网友:
楼主图还没上呀,我也想给你动动脑呢

网友:
不懂画也应该可以拍个照吧。。。。

网友:
根本用不着上图呢,楼主目前是理论阶段,无所谓图纸,实物照片。

只需要确定具体方案就可以,摄像头识别,对正面或者是反面进行识别之后,机械手进行抓取,特别是远端优先抓取,进行分组,排列,未被抓取的,可自动进入传输装置,这个传输装置会进行正反面的筛选,进行二次传送。

网友:
机械手、摄像头等成本都很高。要看零件实际形状,大小等,如果较小,且两面形状区别比较大,用振动盘是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还是要根据加工总量,加工精度,持续性综合考虑.依前述搞工装为好.

网友A:
这个活一般是振动盘干的,用机器人加视觉有点浪费了。

网友B:
也比较赞同振动盘方案。

楼主:
有正反的哟!如果用振动盘要好大的,工件是塑料的很轻的,想办法传图片。

楼主(2014-11-03):
多谢各位,采用振动盘来上料,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