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650+4822 490KV+蜘蛛+NAZA V2 也暴走了

楼主(2014-08-12):
这也是本人第二次发相关文章了
(第一次為, TAROT 650 暴走ㄧ號 參考文聯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61671&extra=)

这次是同事模友也是约是同个时期里组一起组的机子, 设备相似度甚高。
发此篇主要是提出一个探讨,并非问题直指DJI 的飞控问题,
整个系统里面的器件都有可能是元凶. 藉由各方先进协助分析真正问题之所在。
也许能还DJI 个公道。

NAZA M V2 TAROT 650 +恒力源4822 490KV+蜘蛛30A+1555+3S 5200mah
搭配LIGHT BRIDGE
OSD各项显示正常
FUTABA T14SG+接收R7008
机已飛三個多月,共已飞數十趟。
飞行场地如影片版,无大型可能之干扰源。
炸机过程:起飞一切正常 如影片收星9,电池,等正常灯号起飞,
升空后不久机子欲自走无法停悬, 采取满舵拉回迫降(此显示控还是有作用的),
这个现象与暴走一号最后的下场类似。

影片中除可观察机体的动作之外,个人觉得电机的出力与声音是否
也有异常?
炸机后再检视各项部件,除断桨与臂之外 其余均安好。算是幸运! 检视电调电机,又可以正常工作。
几乎同样配置的模友,还有2~3台
真相未明。无法安心飞行

网友A:
乱猜一个,蜘蛛和4822兼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猜一个,蜘蛛和4822兼容有问题?

有无电机兼容有问题的摔法案例参考呢?
这个答案若属实则真有点万中选ㄧ 且目前查无实证率,因为真的飞很多趟了, 下来后单独用控与接收电调 上上下下狠操一番也正常工作还看不出问题!
有建议如何测试吗?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OSD数据提供分析?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是否有OSD数据提供分析?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谢谢技术关心, 这台没配IOSD(LIGHT BRIGE有LOG功能嗎?)故无DATA LOG 诚心建议DATA LOG能配置于飞控内
应能厘清大部分炸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无电机兼容有问题的摔法案例参考呢?
这个答案若属实则真有点万中选ㄧ 且目前查无实证率,因为真的飞 ...

以前有看到过4822堵转炸鸡的,我自己也用过4822,但没遇到过堵转,我用的铂金30A。
只是看视频,出现异常的时候,电机声音也有异常,感觉有点像堵转,另外蜘蛛电调好像ztw新出的吧,故而怀疑。你可以地面卸了桨之后试一下。
飞控最好也接电脑看看,有iosd的话,比较容易找到问题。
先不说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单说堵转,是有点看脸,以前看到TM电机搭配特定某种好盈电调,也是飞着飞着就会炸。

网友C:
电调有无BEC输出? 有的话,没有剪断的话,会产生此类情况

网友:
你试试你的飞控安装位置,GPS校准等。另,你那个机架及其配置,感觉20A的电调会不会不够。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不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四轴堵转是直接翻掉炸机毫不犹豫。应该是罗盘受干扰或者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有无BEC输出? 有的话,没有剪断的话,会产生此类情况

蜘蛛電調,沒BEC

网友:
建议更换其他品牌电调试试,感觉电调后来程序乱了,根据你能拉回的现象来看,指南针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上去飘得厉害。就像姿态模式,是不是电机问题,感觉软软得

网友:
涓嶉攬閽㈤仴鎺х數鍔ㄧЩ闂ㄦ濂芥搷浣滐紝骞叉壈涓嬫潵鐨勫惂锛熷彧鏄寽娴嬨

网友(2014-11-20):
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上 几位高手 所言极是  ··顶!

网友:
好彩没有打到人和车。

网友:
云台抖动+漂移,8成是飞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