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 和 USB转TTL板如何连线?

楼主(2014-08-12):
我的MiniOSD的线路标识有:GRN、TX、RX、5V、GND、BLK
USB转TTL板的标识有:3.3V、RST、TX、RX、GND、5V
分别和USB转TTL板子哪根线连?我就知道TX-》RX、RX-》TX、5V-》5V、GND-》GND
其他线如何连呢?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非常感谢!

网友A:
GRN>DTR 你这USB该不合适,没DTR 有RST 自己在蕊片引接DTR

网友B:
四根线,RX-TX  TX-RX GND-GND 5V-5V
连接软件,点读取后立刻按一下OSD上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RX-TX  TX-RX GND-GND 5V-5V
连接软件,点读取后立刻按一下OSD上的按键,

感谢!马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根线,RX-TX  TX-RX GND-GND 5V-5V
连接软件,点读取后立刻按一下OSD上的按键,

测试了一下,提示: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提示:Failed to talk to bootloader.

不会是要刷boot的节奏吧

网友B:
哈哈,要刷BOO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要刷BOOT了

完了,手里的设备搞不定了,刷不了boot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N>DTR 你这USB该不合适,没DTR 有RST 自己在蕊片引接DTR

测试了一下,GRN和RST连接是可以的,只要下载数据,OSD自动重启一次。只可惜我的osd需要刷boot,我又没有相关转接板。

网友:
没看过grn连rst 只看过grn连dtr 再买一只吧

网友:
必须要支持GRN的,买块FTDI吧,用普通TTL板子不行的~MinimOSD可不是Remzibi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GRN和RST连接是可以的,只要下载数据,OSD自动重启一次。只可惜我的osd需要刷boot,我又没有 ...

我也有一样的错误信息,你搞定了吗?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样的错误信息,你搞定了吗?介绍下?

正在让我们做硬件的同事给我找刷boot的东东!

网友:
我刚刚也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试了一下,可以读取数据了

网友(2014-12-19):
引用 楼主:
完了,手里的设备搞不定了,刷不了boot可了!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连线按泡泡老师方法,进一步拓展泡泡老师的做法,刷固件和字库,先刷字库再刷固件,每一步在点打开后马上按一下按扭,之后就开始了,然后保存参数时及读取时也马上按,现在看是成功了,有待进一步验证。

网友D(2015-07-29):
一定要连五根线!
那根GRN一定要连到USB小板的DTR上。

网友E(2015-11-02):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连五根线!
那根GRN一定要连到USB小板的DTR上。

难道你们回答都不看帖子吗?楼上都说了四根弦也可以,每次重启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们回答都不看帖子吗?楼上都说了四根弦也可以,每次重启即可

那你就连四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连四根吧!

我连了啊,能下载更新固件,重启一下。。。。字库无法更新,所以焊出来了DTR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