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副翼和无副翼的450手感问题

楼主(2014-08-12):
一直在用450L练习悬停,因为天热现在用450和X5轮着飞,但是X5实在太稳,练习悬停都不用怎么打舵。想再入一只450用来练习,本打算买X3的,但是飞了模拟器里的有副翼飞机,发现有副翼的飞机相对无副翼要稳很多,随之对有副翼直升机产生了好奇心,请问有副翼是否比无副翼悬停的稳?航线是否比无副翼好飞?飞机也比无副翼容易调?现在的450炸过一次机后,总觉得有一点金鱼尾,而且有一点向右跑尾,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有风的时候尾巴晃几下,打舵才会向右跑尾),皮传的有副翼450会不会好调一点?

网友A:
请问LZ怎么练悬停的?你试试10秒转一圈试试。

网友B:
皮传,有副翼,回归传统,简单好调试维护,练习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怎么练悬停的?你试试10秒转一圈试试。

我还停留在四面阶段,慢自旋用X5可以,因为稳,转的时候不会跑偏。450我估计是每调整好,转45度飞机就跑偏了,要修正回来,我现在还不会一边自旋一边修正飞机姿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停留在四面阶段,慢自旋用X5可以,因为稳,转的时候不会跑偏。450我估计是每调整好,转45度飞机就跑 ...

不管你大鸡小鸡,越大你应该转得越慢,你就知道了。
转得快是三轴帮你修正,转得慢就是靠手来修正,好好练正转和反正吧,越慢越好,等你练好了,平面动作就没难度了,但会很枯燥。

网友:
有副翼,碎舵修正的动作要很多,无副翼,相对由三轴帮你忙轻松一些。不过,碎舵修正就是直机的乐趣,看你怎么想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皮传,有副翼,回归传统,简单好调试维护,练习用,好。

炸过后有副翼的就不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大鸡小鸡,越大你应该转得越慢,你就知道了。
转得快是三轴帮你修正,转得慢就是靠手来修正,好好 ...

明白了,原来450慢慢转跑偏不是飞机没调好呀,慢慢转我现在无法控制住,只能停下来再修正,多谢指导,一个人练习确实很枯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炸过后有副翼的就不好调了

换件,配件多,比较便宜。换一大批件就当人家换一副桨的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件,配件多,比较便宜。换一大批件就当人家换一副桨的钱。

配件便宜,炸多了换多了也 不便宜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无副翼450L练习悬停?! 我是新手,刚刚入手无副翼450L,现在还在练习模拟,我用的是XTL模拟器默认一开始的模型机,我看了一是有副翼的模型。所以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练习的模拟机型是450L无副翼的机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无副翼450L练习悬停?! 我是新手,刚刚入手无副翼450L,现在还在练习模拟,我用的是XTL模拟器默 ...

我用的是realfight g7,模拟器如果用默认参数的话,和真机飞行差很多,也没必要选择你在用的机型,我现在用下来觉得90级的有副翼油机和真机最接近。就像很多前辈们说的,模拟器是练习舵面反映的,熟练各种动作舵要怎么打,模拟器上练熟的动作,要运用到真机上,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的。realfight g7有悬停练习,效果还是不错的,比较接近真机的感觉,凤凰模拟器里也有悬停练习,这个就是纯粹练舵面反映了,飞机到处乱窜,根本停不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realfight g7,模拟器如果用默认参数的话,和真机飞行差很多,也没必要选择你在用的机型,我现在 ...

模拟器和真机差别大,所以我就是直接真机。玩模拟器就是个玩游戏,没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realfight g7,模拟器如果用默认参数的话,和真机飞行差很多,也没必要选择你在用的机型,我现在 ...

哦……原来是这样啊!顿时明朗了很多!非常感谢楼主解惑!我再练练对舵面的控制反应能力,准备本月16号首飞真机练习了!

网友:
有副翼炸鸡后你就想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件便宜,炸多了换多了也 不便宜

不可能老炸吧?

网友:
完全不炸是不可能的,直机机械结构复杂,高速运动的动作关节较多,除了操作失误外,控制部件的突然失效也会炸机。

网友E:
有副翼调的很好,而且微风下450才能脱控4,5秒。无副翼几乎很轻松就能脱控个10几秒。楼主还是老实点飞无副翼,别去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副翼调的很好,而且微风下450才能脱控4,5秒。无副翼几乎很轻松就能脱控个10几秒。楼主还是老实点飞无副 ...

恩,听你这么说好奇心减少了一半,我也就是喜欢瞎折腾,喜欢新鲜感,特别喜欢装新飞机。

网友:
有副翼适应后,手感感觉会更稳

网友D:
反正最爱手里的450L DFC了,好好练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