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的3通道油门坏了

楼主(2014-08-12):
拆下检查了,电位器没有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今天挂链不知怎么掉了,摔了一下

网友A:
电调坏了?是控的问题还是接收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B:
怀疑是左边的油门锁定开关打到ON了。把那几个拨动开关换个位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