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版本V8好

楼主(2014-08-12):
这些V8有什么区别,哪种版本V8好,性价比高

网友:
好的好像是大银VBAR,性价比高的就难说了。一般就是泰世黄BAR,再高点就是PRO版,不过貌似泰世黄bar非2+1的单独传感器,还有SAFTY中国版,其中奥秘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设备真多啊

网友:
黑色minivb好不过买不到

网友A:
不用纠结,就大vbar和mini vbar区别很大,各种mini vbar之间不用考虑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纠结,就大vbar和mini vbar区别很大,各种mini vbar之间不用考虑区别

1,我发的3个图都是miniV8吗?(我各种V8 都认不全)
2,大V8和miniV8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发的3个图都是miniV8吗?(我各种V8 都认不全)
2,大V8和miniV8有什么区别

1、全是mini vbar
2、我也不知道很全,只知道大vbar是独立传感器,适合在大飞机上装,如果是450或500级别的,就装mini vbar就行了

网友:
中国版之前能免费升级到pro,所以比黄bar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