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鉴定这是什么电调。。会不会烧啊

楼主(2014-08-12):
如题。。收来飞机上带的

网友:
一就是好赢40and

网友:
应该是40A的

网友A:
40A的 应该是天行者 !!

网友:
要包上保鲜膜

网友B:
看重量,基本上1A=1g
比如
好银18A就重大约18.5g
好银40A大约重41g

网友C:
目测不是好赢40A,也不是天行者40A

网友D:
感觉像飞腾  电调做工还行

网友:
有点像台湾货

楼主:
我去。。我差点给扔了。。。

楼主:
谢啦。。那敢用了

楼主:
刚到我手里时包着一层超级恶心可能还不绝缘的东西。。。而且线都是后焊的。。还都特短。。要不是拆开看到了做工还可以我就直接给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的 应该是天行者 !!

我也有个拆开的天行者。。和这个挺像的。。改天拿来对比下。。感觉天行者没这个这么复杂

楼主:
手里没有膜。。打算用绝缘胶带绑上。。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保鲜膜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重量,基本上1A=1g
比如
好银18A就重大约18.5g

哈哈。。好方法。。是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不是好赢40A,也不是天行者40A

如果是的话就是天行者。。要么就不是好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飞腾  电调做工还行

飞腾不长这个样子的。。。。哈哈。。那我就放心的用在450上了

楼主:
哇。。这么厉害。。。我差点给扔了。。。不拆之前的样子可恶心了

楼主:
嗯嗯。。。不拆掉他上一个主人的包装的时候看着真的一点儿也不好。。请问用什么把它包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不拆掉他上一个主人的包装的时候看着真的一点儿也不好。。请问用什么把它包上啊

买一段热缩膜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的话就是天行者。。要么就不是好硬的了

肯定不是好赢

网友E:
看图很像是天行者,但是BEC那里少了个7805.

网友E:
另外你拿掉散热的铝片看看,要是里面12个场管是同一型号的,基本上是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拿掉散热的铝片看看,要是里面12个场管是同一型号的,基本上是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了。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很像是天行者,但是BEC那里少了个7805.

会不会自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自己掉了。。

看焊点不像是自己掉出来的。焊点挺圆滑,要是现在电调能正常使用,找个封装合适的7805装上就行了,不装也能用,只是BEC输出只有1A。

网友A:
应该是天行者我手上有一个坏掉的40A!!只有细微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天行者我手上有一个坏掉的40A!!只有细微差距!!

嗯嗯。。那我还是换个电调吧。。。这个估计掉过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天行者我手上有一个坏掉的40A!!只有细微差距!!

我这个是不是老版天行者。。你哪个电路板写的是135_v3.1我这个写的是135_V2.1

网友:
那就是老板的天行者!!!

网友:
放弃这电调吧,一看就知道了,是XXD40A的电调,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但果断卖出了,这东西你还敢用在450上?电调输出的硅胶线我换出来了,是黄黑红这3个颜色, ,好东西,卖家会给你吗?想想都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