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求教电池小问题。

楼主(2014-08-12):
我这里有两块3S的虎牌电池。前一段时间一次炸鸡,有一块电池摔到了地上 于是现在充电只能充到8.5V,这样是否代表有其中一个电池板坏掉了?如果是这样 那么另外两块好的电池板能否与另外一快没摔过的3S电池进行并联焊接。?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充电感觉是坏的电池板是短路的,但不确定,关注此问题

网友A:
毫无疑问,电池坏了,测平衡充电口的电压就能知道那块电芯坏了,可以把坏的那块拆掉使电池变成2S的,或者另找一块同容量的电芯装上去来修复,没看懂你说的并联是什么意思,但一般不能并联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电池坏了,测平衡充电口的电压就能知道那块电芯坏了,可以把坏的那块拆掉使电池变成2S的,或者另 ...

多谢您的热心回答,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