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四轴为什么飞行时间那么短呢

楼主(2014-08-12):
请教一下,我的四轴为什么新电池飞行时间那么短,新的3S2200电池只能2分钟左右,5200电池只能5分钟左右,四轴电机是2212,1000KV,是兔子二代飞控重一公斤左右,他们讲是电调位置安装有问题有干扰,是不是的呢

网友A:
你的电池是多少C?还有保护电压设成多少伏·?

网友:
你摸一下你的线又没有特别烫手的地方

网友:
你这 飞机起码 1.5KG 飞的短正常  再就是你的电池很烂

网友:
你的电机座超级大

网友B:
5200的电池超重了,整机重量好像也有点大

网友:
动力欠了一点吧,机机重

网友:
浆看上去好小 至少得10寸的

网友:
减重,换好电机电调

网友:
不是电池问题,看你这个配置,就是电机和桨搭配的不合理,这么大的架子,起码上个4012以上的大电机,然后配个14以上的桨,电机kv在380的,这样效率才高啊,你这么小的电机和桨叶,效率太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200的电池超重了,整机重量好像也有点大

超重了吗? 1500左右不超重吧?

网友:
机架重,电池小,电机小,桨小。
机架减重,换动力。

网友:
你这1公斤?我不信,我的s500塑料的一套下来都1.3KG了

网友:
我估计是电调问题电调设置低压保护之类的东西了

网友:
铝板太宽了  产生阻力导致上面的风下不去

网友:
我感觉  是超重了

网友:
这电机座能不能减减肥,太宽了!

网友:
估计你是3.8降落的吧!

网友:
各种不合理。。。。。

网友:
看到布线什么的瞬间凌乱了,,,那个电机座实在是太大了,让电机效率瞬间下降了好几个层次!,电调的安装倒是没什么问题,电调怎么安装都行,就是别干扰到飞控接受就好,还有你这个应该超重严重吧?2212最大起飞重量是785G左右 一般来说2212的四轴应该在1.0-1.4kg之间才算正常,你这个太重导致效率不高啊!2212按照300G来算四轴起飞在1.2KG左右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是多少C?还有保护电压设成多少伏·?

2200,25C,保护电压3.7

网友:
电机座阻力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重了吗? 1500左右不超重吧?

第一,你的电机是2212,kv1000,一个电机3S电满负荷700克左右,4个电机就是2800克,一半拉力起飞,1400克,还要减去效率损失,起飞重量只能1.1KG左右,你说1kg,看你是否加了电池,上2200的电池起飞重量是多少?上5200电池起飞重量是多少?根据这个判断飞行时间。
第二,你用的XXD的电机,这个电机我不想多说,用过的都知道,超费电。

网友:
我也有台450机架,用XXD2212KV1000电机,1047桨,用3S2200电池起飞重量850克飞6分30左右,如果用1300电池飞6分钟左右,如果用5200电池飞16分钟左右,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的电机座兜风知道吗

网友:
看着机身蛮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