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XA飞控,3D打印小配件

楼主(2014-08-12):
(无正文)

网友:
3D 打印,牛了!

网友:
3D打印用的什么材质?材料强度如何?

网友A:
顶一个。。话说老觉得SX 的GPS铁盒子是反人类设计。。。放哪都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话说老觉得SX 的GPS铁盒子是反人类设计。。。放哪都不合适

那个小铝块,可是XA 的核心技术。不信你拆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铝块,可是XA 的核心技术。不信你拆开看看。

感觉是CAN总线编码器+供电的玩意

这里是6根线,综合GPS里面的模块和罗盘芯片5883
估计这6线就一对3.3V供电,一对串口,一对I2C
GPS炸爆了可以自己换。。。。

不过有帖子说那个铁盒对罗盘有干扰。。。靠的近就会黄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CAN总线编码器+供电的玩意

厉害。。竟然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竟然拆了。。。

借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CAN总线编码器+供电的玩意

+5V GND RX TX SA SC 刚好6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 GND RX TX SA SC 刚好6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没错了
5883是I2C的 就是SCL SDA
然后GPS模块估计是ublox 估计6H之类

理论上是可以自己做GPS的。。
关键是那个铁盒子值钱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