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调必炸 APM 650机架 大家帮我看看 泡泡老师也帮我看看吧 【上曲线记录】

楼主(2014-08-12):
继上次确实因为内置罗盘干扰导致的不稳,本人已经洗心革面,换上了外置罗盘

固定测试罗盘无偏转,各项无预警报错
========割=========== ================
今天试飞:
自稳:没问题 操控反映正常
定高:可以维持高度 轻微一点点漂移
定点:可以说钉钉子吧 操控稍迟钝
====== ============ ================= =========

也就是三种模式都没有问题,但是!唯独开自动调参后就和上次试飞一样

就是“左右跳舞,第三下必定侧翻” 炸断一个桨座

上曲线图 我读图也是一知半解 大家帮我看看吧~

----------------------------------------------------------------
这张是不是油门杆的输出和电机实际反映的图?

-----------------------------------------------------------------------
这张好像是什么错误记录 不知道什么意思

--------------------------------------------------------------------------
这张似乎是加速计XYZ的震动图

--------------------------------------------------------------
最后上确实是默认PID

============================================

大家帮我下,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LOITER模式稳定的话?不调参可以吗?

有说法说大JJ不适合自动调参是真的吗?

LOG下载:http://pan.baidu.com/s/1pJI4AL1

补充一下,我在ALT HOLD开调参之前,手动模拟过调参的动作,似乎是没问题的

好玩上个GOOGLEMAP的3D图 看坠机动画片 蓝色是正常时候 左右调参 第三下没开始就红了 然后翻转掉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蜘蛛V2会好一点吗?铂金好贵啊~要么我去刷一下。。但是没刷过。。。又要研究了

蜘蛛v2  转赌的厉害啊,铂金降价了 才70左右

网友:
我都是 用 垃圾配置 飞 APM 的   自动调参  几十次都有了  没一次 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堵转,扛不住高速提速和减速的效果。我的H4 680 用HM3508 KV700 配1238桨,开自动调参完全没问题 ...

看看我的电调是不是假的???我靠!!看我最新的帖子

网友A:
估计是电调堵转,扛不住高速提速和减速的效果。我的H4 680 用HM3508 KV700 配1238桨,开自动调参完全没问题。电调是刷了BLHeli的SkyWalker 40A-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508 700kv 4s 用多大桨?

我用的3S 13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可能是大桨的提速速度不够

v3508 700kv 4s 用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我第一次自动调参,用的蜘蛛电调 ,开就翻了,换了铂金没有在出现过问题

蜘蛛V2会好一点吗?铂金好贵啊~要么我去刷一下。。但是没刷过。。。又要研究了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我第一次自动调参,用的蜘蛛电调 ,开就翻了,换了铂金没有在出现过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第一次正常飞的时候掉下来了,第二次自动调参一会就翻了

网友:
好分享
赚积分来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空了我把东西移到450上面去试试看,你580的电机提速更慢应该吧?你说的成功一次其余不成功是都翻下来嘛 ...

从没翻过。都是顺利调参完但参数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咱俩得配置一模一样。。。不过我得是580kv。。。我也是自动调参左右跳舞得时间,总感觉惯性太大,刹 ...

等空了我把东西移到450上面去试试看,你580的电机提速更慢应该吧?你说的成功一次其余不成功是都翻下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咱俩得配置一模一样。。。不过我得是580kv。。。我也是自动调参左右跳舞得时间,总感觉惯性太大,刹 ...

恩 可能是大桨的提速速度不够

网友D:
我想说咱俩得配置一模一样。。。不过我得是580kv。。。我也是自动调参左右跳舞得时间,总感觉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截止目前就一次调参成功,我记录了,一直手动输入那个参数飞。其余调参出来p都在10.5以上,飞机轻打方向之类得就抖得要命,只能改回来。。。我总感觉是电调得响应问题。。。。

楼主: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一点点排除
怀疑是电调响应速度不够?
相对大桨提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什么馬达?

好赢40A 和HM的3508 7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原意是给使用者更方便调整机子,不一定必须,自觉稳定就不必了,还要个没风的日子才能调,这也大难了, ...

我是想调参过后是不是会让定点的时候效率更高更省电一点呢?
虽然不是不需,但是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会一调参就翻呢?说不定哪里有着隐患
而且我在相同模式下,即ALT HOLD模式下模拟过调参的动作,虽然可能没那么激烈一点,但是也是很稳的啊JJ

网友:
先用小飞机调吧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什么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