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

楼主(2014-08-12):
这个充电器叫什么名字?

最大可以选配多大电流的电源?

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并充板?

选用并充板后一次可以充几块3S电池

谢谢!~

网友:
山寨 山寨版b6????

网友:
电源12V--18V 5A
能冲几块电池看选购的并充板了

网友:
顺便举报了再关闭

网友A:
借楼主图片求教个问题第三张图片这个插口(方的)是干什么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图片求教个问题第三张图片这个插口(方的)是干什么的?谢谢

电源接入啊,相当于笔记本电脑插电源适配器的口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入啊,相当于笔记本电脑插电源适配器的口子。

我是问右边三针方的插口。不是左边那个圆的。谢谢啊

网友:
太原的飘过

网友C:
B6   5A的充电电流没必要并充板,用并充板没多大意思!充一块3S2200的电池要30分钟,如果并充两块的话就要1个小时多!!并充板一般用在大电流充电器上,大电流充电器(如PL8)一般充一块3S2200的电池10分钟,并充两块10分钟,并充三块10分钟,并充四块还是10分钟,这个就是并充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   5A的充电电流没必要并充板,用并充板没多大意思!充一块3S2200的电池要30分钟,如果并充两块的话就要1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右边三针方的插口。不是左边那个圆的。谢谢啊

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6   5A的充电电流没必要并充板,用并充板没多大意思!充一块3S2200的电池要30分钟,如果并充两块的话就要1 ...

我B6本来想买充电板呢 一看 没必要买了   有没有比PL8便宜的可以用到并联板的充电器 我B6给6S 5000  天天一个一个充  好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