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iation-devo 7E -v4.0.1 如何设置三角翼混控

楼主(2014-08-12):
请教deviation-7E-v4.0.1 如何设置升降與副翼混控给三角翼用!
我蠢攪了很久都沒成工!在纲上找不到有用的教學!
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4-11-26):
尾设置
1、        新建一个模型(避免以有的设置的影响)
2、模型设置》通道设置
3、选择“3-ELE”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4、“基本”改为“混控”
5、“输入数”改为“2”
6、“输入数1-N”先选择“1”
7、“开关”设置为“None”
8、“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9、“输入”设置为“ELE”
10、“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1、“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2、“输入1-N”设置为“2”
13、“开关”设置为“None”
14、“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15、“输入”设置为“RUD”
1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8、“保存”
19、选择“4-RUD”》按“ENT”设置为反向(根据舵机实际安装方式不同,也可能不需要设置反向)
20、选择后面“基本”》按“END”进入设置
21、“基本”改为“混控”
21、“输入数”改为“2”
22、“输入数1-N”先选择“1”
23、“开关”设置为“None”
24、“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25、“输入”设置为“ELE”
2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2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28、“输入1-N”设置为“2”
29、“开关”设置为“None”
30、“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31、“输入”设置为“RUD”后按“ENT”设置“RND”输入为反向(显示为“!RUD”)
32、“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33、“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34、“保存”
结束

三角翼设置
1、        新建一个模型(避免以有的设置的影响)
2、模型设置》通道设置
3、选择“2-AIL”后“基本”按ENT进入设置
4、“基本”改为“混控”
5、“输入数”改为“2”
6、“输入数1-N”先选择“1”
7、“开关”设置为“None”
8、“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9、“输入”设置为“
2、        ”
10、“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1、“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2、“输入1-N”设置为“2”
13、“开关”设置为“None”
14、“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15、“输入”设置为“ELE”
1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1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18、“保存”
19、选择“3-ELE”》按“ENT”设置为反向(根据舵机实际安装方式不同,也可能不需要设置反向)
20、选择后面“基本”》按“END”进入设置
21、“基本”改为“混控”
21、“输入数”改为“2”
22、“输入数1-N”先选择“1”
23、“开关”设置为“None”
24、“混合方式”设置为“替换”
25、“输入”设置为“AIL”
26、“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27、“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28、“输入1-N”设置为“2”
29、“开关”设置为“None”
30、“混合方式”设置为“相加”
31、“输入”设置为“ELE”后按“ENT”设置“RND”输入为反向(显示为“!RUD”)
32、“曲线”设置为“45度曲线”(或根据需要设置)
33、“比例”设置为“50”(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大或减小)
34、“保存”
结束

网友(2015-03-06):
太有用啦,D7E目前四种固件,确实不容易搞定。。。。。

网友(2015-04-05):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呀。

网友:
其实很简单,原理就是在你插舵机的通道上分别加入你要控制的遥杆名称。比如,1通道舵机,要做副翼和升降混控,就在1通道上设置混控,分别加入AIL(副翼)和ele(升降)两个功能,当然,一个是替换、一个是相加。这样1通道duoji就具备了副翼和升降的功能,方向不对可以用数字的正负调整来改变。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mckay固件确实难理解一点。我想问下,有没有人会用D7e连接adr电磁舵机接收的?我高频头加了电,接受机还是没有反应。有人说通道没有映射对。请教各位有知道的教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