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大四轴蝶舞问题

楼主(2014-08-12):
新组装了几套大四轴,其中一套有点问题,起飞后不稳定蝶舞样子摆动,其他都很平稳的飞行,几架飞机参数都一样的;负载没问题空机测试的,电量电压都没问题,哪位大神帮解释下怎么解决呢?
WKM+iOSDII+10000 6S ,1654碳纤桨,700轴距;

网友:
蝶舞
这个名称取得很文艺,形象。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飞机感度如何设置?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或加QQ2355613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飞机感度如何设置?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或加QQ23 ...

谢谢支持,已加QQ咨询

楼主:
已经咨询DJI售后,但问题还没解决,哪位高手再给指导下?附上视频;另外感觉飞机在天上悬停的时候,会自己缓慢的逆时针转向,本来机头朝北上去的,不一会自己转了一圈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问题需要逐一排查:感度慢慢调节试试,检查GPS朝向,电机和电调等的焊接点检查(是否有虚焊,我的问题就在这里),螺旋桨做校正等等!祝早日成功!

网友:
搞不懂楼下解答

网友:
四个电机你单独校准过油门行程没有,我上次遇到这个情况校准行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