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全总量1362g,极限是1350g多出12g,对飞行影响大不啊?

楼主(2014-08-12):
精灵2全总量超过1362g,极限是1350g多出12g,对飞行影响大不啊?求这个重量的感度!谢谢!

网友:
不会太大影响。

楼主:
求这个重量的感度,我都用的默认,谢谢!

网友A:
感度按照自己的飞机来调整,注意观察脚架是否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按照自己的飞机来调整,注意观察脚架是否震动。

好的,谢谢技术!

网友:
跟我目前的重量差不多
估计精灵2按原厂配置法
差不多就是这重量了

网友:
我1500克,照飞

网友:
必炸无疑

网友B:
1380g我的精靈P2V,換了TM2214感度只能調到50-60%,不然根本就不能拍,一飛開始抖100M高自穩都不穩,還會前後搖頭晃腦,最可怕的是下降,每次下降一定會有一段高度是接近失速劇烈搖晃,必須放油門後再加油門才能穩住,重點還不是***下降大概2-3M/秒,精靈實在不太適合航拍,還是玩玩就好了

网友:
飞是没问题,但考虑到安全还是减重的好,电机没有余力不安全,处理不了复杂环境,比如有风有气流的天气,还有下降速度不能过快

网友:
高海拔的地区还是别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80g我的精靈P2V,換了TM2214感度只能調到50-60%,不然根本就不能拍,一飛開始抖100M高自穩都不穩,還會前後搖 ...

我phantom2换的TM2214感度什么都不用调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phantom2换的TM2214感度什么都不用调很稳啊。。

我是vision改其他雲台跟相機,感度80%勉強能用高空基本畫面抖的要命,50%就還好200公尺也不怎麼抖,估計太重,你的重量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