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 PC地面调参。。接不上 为什么 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4-08-12):
双子星 PC地面调参。。接不上 为什么 请教大侠们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打开***(监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有打开***(监控)软件。

泡泡老师好    是什么监控软件啊 ?能帮忙解决下难题吗。。。。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    是什么监控软件啊 ?能帮忙解决下难题吗。。。。谢了

因为你没有打开 FAN QIANG软件。

楼主:
是的 没错啊   点谷歌地图    我点上它就离线了   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 哎 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没错啊   点谷歌地图    我点上它就离线了   不知道问题出哪里了 哎 纠结

换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