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疑惑 求解故障原因!

楼主(2014-08-12):
B6买了约3个月了,最近给一块3S2200mah控电充电发现B6监测到的电压高过BB响测量值0.3V
而且电压增加挺快 但减流过程慢 从1.5到0  20多分钟都减不完 电压存在波动
其他电池充电正常 怀疑这是不是控电内部出现了短路什么的

网友A:
什么叫减流,放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减流,放电吗?

就是电快充满的时候减流充啊

楼主:
但是今天那控电充满后也是正常的,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让充电器的反应不对

网友B:
楼主再继续潜水。

网友C:
可能是控电要报废了吧? 个人猜测勿喷

网友D:
你的控电感觉电量虚标了,最好放一次电试试看的。

网友: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继续潜水。

前辈啊,有时水性不好还是要向大家求教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控电要报废了吧? 个人猜测勿喷

   不知道啊  上次给这控电充电也有这种情况  用着问题还不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控电感觉电量虚标了,最好放一次电试试看的。

能问问为什么说电量虚标? 能帮忙分析一下吗?以前充电电压升高没那么快,减流没那么慢。而且开始电压升高阶段B6测出的电压与BB响测出的单片就相差0.09V左右(这个特意中途断电比较过),感觉差得太多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这个打个比方好了,一个水池容积越大,装满水的时间就越长啊,虚标就是上面标了有2200mah,实际只有1800mah,肯定充满的速度要快很多。不一定是虚标,电池自身也有损耗的,看你电池的质量好不好了,质量好点的可能几百次放电后还能有80%左右,质量不好么能有50%就不错了,所以真的三洋的电池都不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打个比方好了,一个水池容积越大,装满水的时间就越长啊,虚标就是上面标了有2200mah,实际只有1800mah ...

现在理解了,估计电池有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理解了,估计电池有损耗

特别是这种锂聚电池,损耗是肯定会有的。

楼主:
这倒是  我再把电池充满用着试试,如果使用时间没有减少太多就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