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铣的十字滑台,请教各位大哥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12):
想做个小铣,要能啃钢的。XYZ的行程只需10厘米,材料有三个选择,燕尾槽拖板、十字拖板和国产微型线轨。
燕尾槽拖板便宜,一块80宽460长38厚,锯断两块作为XY,一块50宽300长38厚,锯短作为Z轴。不过要花时间研磨才行,而且丝杠只能装在旁边,不知使用时顺不顺畅。
十字拖板,90宽200长68厚作为XY,50宽150长30厚作为Z轴。要研磨才行,还要换滚珠丝杠。
国产微型线轨,想用MGN9,6根23厘米长的线轨和12个滑块,成本高多了。

请各位大哥帮忙如何选择。如果真要用燕尾拖板,用什么材料来研磨?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弄个啃铁的小铣床。燕尾槽拖板是成本最低的吧,而且强度最高,跑呀跑呀,精度越来越高,对吧?线轨我觉得怎么也得15以上宽才好啃铁,那价钱真心好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弄个啃铁的小铣床。燕尾槽拖板是成本最低的吧,而且强度最高,跑呀跑呀,精度越来越高,对吧?线轨我 ...

25四列滚珠的线轨才勉强能啃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四列滚珠的线轨才勉强能啃铁

这个同意。
DIY铣床还是燕尾导轨价钱能接受。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可以啃钢的,我觉得用燕尾拖板比较好

网友:
有杆燕尾拖板和十字拖板的丝杆是普通的丝杆,连梯形丝杆都不是,回差最大有一圈,要用的好的话还要消回差,这个是个问题,别问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买过~~~~~~~~~

楼主:
所以我不想用带丝杠的拖板。还有就是这种燕尾槽是灰口铸铁,应该是较差的铸铁啦。纠结啊

网友:
一般用用啃啃钢是可以了的,没回差是要多少精密啊,不太可能的总要有间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