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齿

楼主(2014-08-12):
每次降落 一碰到草地就扫齿 你们的450也这样吗?只要一轻轻碰到就扫。

网友A:
直机高速旋转的尾桨不能碰任何东西,草虽然是软的对高速旋转的尾桨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保护好尾桨不碰任何东西是心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高速旋转的尾桨不能碰任何东西,草虽然是软的对高速旋转的尾桨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保护好尾桨不碰任何 ...

把尾巴做一个保护罩  3d打印机打印一个  公司有

网友:
草地降落本身就是错的,就算不扫齿的话,尾桨也伤痕累累

网友:
轴传的伤心处,建议用鸭子黑色齿

网友:
有没有金属的买啊?齿轮间隙尽量小,咬合的深,碰点小东西,应该可以受的了。

网友B:
好像在哪看到过一种轴传不扫齿的方法,在传动轴上加弹簧,平时弹簧压住,正常转,一但卡住,弹簧就受压,齿会往后弹,免去扫齿之苦,我一直玩的SPORT450 ,没机会试这种方法

网友:
我决定踩着你们的伤痛成长、成长、成长

网友:
正常滴 加高尾垂 尽量不让尾桨碰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哪看到过一种轴传不扫齿的方法,在传动轴上加弹簧,平时弹簧压住,正常转,一但卡住,弹簧就受压,齿 ...

在高转速下弹簧的速度会变得相对慢很多,照扫不误

网友:
我有次用飞越的齿,急推油门就齿扫了一点,当时没发现,只是觉得声音不太对,就降落了,降落才发现前伞齿磨掉了一点

网友:
后来就一直用亚拓的加强齿了

网友:
给尾翼下加个海绵球试试!

网友:
皮传的貌似没这个痛苦

网友:
直接改皮传,尾桨大坏了都不会扫齿,因为它没齿可扫

网友:
话说用7075的金属尾管固定座金属齿轮,用到现在想扫都难,就连尾驱动齿都没换过~

网友:
你这是富丽的对转齿伞齿吧?赶紧换亚拓的黑色齿吧!另外,草地起降,想办法提高尾波箱的静态高度是重要的,换高脚架组、换加长垂尾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尾巴做一个保护罩  3d打印机打印一个  公司有

如果把大桨也做成防护罩,那你的直机就不怕炸机了。

网友:
改皮带传动

网友:
没扫过  上次飞450 在水泥地   结果尾浆打到地上的小石头  当时尾桨变形  万幸没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高速旋转的尾桨不能碰任何东西,草虽然是软的对高速旋转的尾桨也是巨大的冲击,所以保护好尾桨不碰任何 ...

是的 高转速情况下 不能干涉尾桨,要不很容易扫掉

网友:
正常的,450齿传是很容易扫这个的,我换成了皮传的,不过我每次扫掉的都是伞的这边,圆的这边到是没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