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鹰眼空中拍照

楼主(2014-08-12):
我一朋友最近需要一点
航拍
照片,我手头只有鹰眼 鹰眼没有狗3间隔几秒拍照的功能 视频截屏的照片又达不到照片要求。
求教各位老师 有什么办法解决?
有没有外接的东东可以接在鹰眼快门 多少秒拍一张的?

网友A:
没用过鹰眼,只能帮顶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快门启动的两根线接在接收机上?

网友B:
我也要问这问题!!!!东西不错就是软件跟不上,想反映个问题都不知道找谁。按理说升级个固件就解决了。这点还是赞下大疆网站做的好售后来的快。

楼主:
应该不难 就是不敢乱接线 怕烧了

网友C:
加鹰眼群问问管总

楼主:
昨天查了些资料 可以接出鹰眼快门线 通过电子开关 接在遥控接收机上实现 现在有个问题 控是天7的 是按泡泡老师的资料设置的 通道不够 是否可以并联在7通道上 通过拨片钮[原来的航点锁定]拍照 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