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与蜘蛛V2

楼主(2014-08-12):
组装飞越680  蜘蛛V2安装方案找到3种.

第一方案大家常用的把电调放在电机下.
优点:远离飞控X.干扰较轻
缺点:要延长电调输入线B.剪短电调输出线.特别是控制信号A线不够到飞控X.增加延长麻烦.

第二方案把电调放在中心板.
优点:接线方便.美观.
缺点:离飞控.图传.数传近.有干扰 重.

第三方案介于两者之间.把电调放在碳杆上.
比前两个方案多一个接线外漏的缺点.
其他优缺点也介于两者之间 .

问题:干扰会严重到影响飞控.图传.电传的正常工作吗?蜘蛛V2好象有金属外壳.
有人测量过蜘蛛V2的干扰指数吗?

楼主:
将军多多指导

网友A:
个人做法 电机座下
1 散热好
2 省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做法 电机座下
1 散热好
2 省电线

方案2才省电线.一切现成的
方案1还要延长控制信号线.

网友:
电机座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案2才省电线.一切现成的
方案1还要延长控制信号线.

三根awg18和两根awg14的重量差不多,舵机延长线那点重量就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awg18和两根awg14的重量差不多,舵机延长线那点重量就可以忽略了。

三根awg18和两根awg14的重量虽然差不多,但要重新焊接.

舵机延长线那点重量也可以忽略.但延长6X3根控制信号线很麻烦.

焊点多隐患也多.关键是这些麻烦有必要吗?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电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awg18和两根awg14的重量差不多,舵机延长线那点重量就可以忽略了。

为什么一定要放在电机下?

网友:
我用的第三个方案,  没出现漏电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根awg18和两根awg14的重量虽然差不多,但要重新焊接.

舵机延长线那点重量 ...

1、把电调放在电机下也只是多出了两个焊点,只要技术过硬,出问题的概率极小;
2、信号线可以用舵机延长线,也不困难;
3、把电调放在电机下面可以略微降低碳管的负载;
4、柯可以使电调和连接电机的三根导线这两大干扰源远离飞控、接收机、罗盘等敏感设备,降低干扰风险;
5、利于电调散热。
个人认为:不是一定要放在电机下面,放在那儿都可以,没有一种布局是完美的,但是总的来说把电调安置在电机下面还是更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把电调放在电机下也只是多出了两个焊点,只要技术过硬,出问题的概率极小;
2、信号线可以用舵机延长 ...

使电调和连接电机的三根导线这两大干扰远离飞控、接收机、罗盘等敏感设备.  电调与三根导线到底有多大的干扰?
比飞控.数传.图传.接收相互干扰更严重?

有人实验测试过吗?
有放在中心板出故障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电调和连接电机的三根导线这两大干扰远离飞控、接收机、罗盘等敏感设备.  这[ ...

飞控、接收、gps、罗盘之间没干扰,数传、图传会产生干扰,我会尽量远离飞控和天线布置。
电调肯定会产生干扰,自己去搜帖子看就是;电机线流经的是高频电流,肯定也有些许电磁干扰,只是相比电调的干扰来说就轻多了。
具体有没有人测试,干扰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人因此炸鸡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已知的隐患不去避免,出了事儿就晚了,我是肯定不会去冒这个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接收、gps、罗盘之间没干扰,数传、图传会产生干扰,我会尽量远离飞控和天线布置。
电调肯定会产 ...

不经焊接的舵机延长线是否也是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因急于测试飞越680整体性能舵机延长线身边也没有.测试完后好付款给卖家. 先按第二方案组装.
万一炸了就当给兄弟们做了个试验.
再:数传.图传再远离飞控.GPS.还不是不可离开中心板?最怕干扰的是GPS罗盘吧?
焊接好后拍个图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经焊接的舵机延长线是否也是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因急于测试飞越680整体性能舵机延长线身边也没有. ...

舵机延长线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放心就用热缩管包一下接头。
炸鸡应该是不会的,最多罗盘和接收机受到干扰,方向不稳、遥控距离变短。
祝爽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