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遥控器玩APM四轴问题?????

楼主(2014-08-12):
我是天七
遥控器
玩四轴!k2设置3个档位 k3设置上下两个档位!什么时候是GPS模式那?是k3打到下边就是GPS模式吗?另地面站是否显示GPS模式?我好想知道???????

网友A:
楼主,建议你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574

网友B:
设置了6个档位后,每个档位是那种飞行模式,要你自己去设置,GPS定 点模式,并不是固定在那个档位的,
必须要你自由组合,你想怎么设置6个档位,每个档位是什么模式,由你自己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