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超级电容器

楼主(2014-08-12):
近购得10法拉超级电容,充电只需1秒钟,可连续运转空心杯小桨5、6分钟。两个串成5伏,启动我的超轻小四轴离地不到1秒钟随即告罄。哈哈,会不会不久能有可充电数十万次的超级电容器完美取代聚合物锂电池呢?

网友:
10F挺小的,你可以去买几个2.3v的600F的试试

网友:
电容局限性还是太大

网友A:
电容的优势是什么?完全不懂,求科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优势是什么?完全不懂,求科普

相当于一个小电池。

网友:
做个小小的“自由飞”可以,四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一个小电池。

那为什么要用电容,而不用电池呢?

网友:
重量和充放电流都比不过锂电池,价格也不便宜。唯一好处大概就是寿命长一些吧

网友C:
10法拉2.5v的超级电容,相当于多少毫安时的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法拉2.5v的超级电容,相当于多少毫安时的电池呢?

要看放电器电阻...

网友:
能量密度比锂电池还差得远,车用还行,飞机暂时别想了

网友:
优点在于 可以秒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优势是什么?完全不懂,求科普

根据楼主的叙述分析优势是秒充

网友:
飞滑翔机应该不错的说,其实感觉锂电池就是一个大电容而已

楼主:
纯物理能,绿色低炭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优势是什么?完全不懂,求科普

优势就是瞬间充放电,内阻可忽略不计,电流巨大,没化学转化过程

网友:
做遥控纸飞机吧

网友:
”放电平台“ 在哪里?

网友:
超级电容的优点在于长寿命和安全性,不需要保护电路,大电流充电,大电流放电,哪怕短路也OK。缺点是充得快放得也快,目前还无法代替电池。不过对于小电流放电、免维护的设备可以代替电池使用,的确省事很多。比如代替电脑主板的记忆电池,行车记录仪的短时间不断电供电等。当然搞个自由飞拉单个小电机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