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内容

楼主(2014-08-12):
无内容

网友:
享受过程

网友:
期待成品,话说手工不错哦

网友A:
又翻看了你的另一个帖子,仅靠一粒几米想稳固扭杆不行的,你的车体不轻,爬坡时全车重量将由最后两对路轮承担,一粒几米锁不死,建议再加一个立柱,并估计好应力角度后在扭杆固定端打磨出角度合适的小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翻看了你的另一个帖子,仅靠一粒几米想稳固扭杆不行的,你的车体不轻,爬坡时全车重量将由最后两对路轮承 ...

兄台所言既是, 每根扭杆都是开了个小平面,用4mm长的3mm几米螺丝固定,用脚踩测试还是可以的。更具体的数据要等路试了

楼主:
不知兄台的那豹2上路测试了吗?内衬都装好了很久了……期待有精彩视频~
还有请教下用a3pro貌似是2.0版的锁定模式总会飘一些,锁定后更是不能调节高低了,会直接最大舵机位置,是那种超过可控的位置走到底,只能关闭锁定模式,才能手动调节舵机;这是a3pro本身的问题吗?

我的豹2改装完之后就是等着暴力测试了,上次玩了1次就残疾了(残疾就是因为没改扭杆,用的强力弹簧导致右后塑料限位被金属摇臂完全磨光,摇臂倒位。右后那个轮子因为距离驱动轮远,在倒车的遇到障碍的时候会有巨大的阻力,改了扭杆没限位也容易倒过去),
不知道这次会怎么样。备用的10x10的方铝已经准备好了,要是再坏了,就做个一体式的内部框架来支撑;从双流波箱一直到诱导轮40cm的长度正好~

飞燕兄的那个方铝固定座我没买,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体的,为了兼容个恒龙螺丝安装位被拆成了几段,内衬也因为那个要兼容恒龙的安装螺丝开了个槽,也没有加强诱导轮固定。其实可调节诱导轮跟侧板加强诱导轮又没有冲突,具体看没钱兄田豹的那个改造。
不知飞燕兄有没有兴趣改进扭杆固定座的结构,毕竟靠一个2mm的铝底盘加上内部断为4节的方铝和侧板来支撑,不如1mm不锈钢底盘加内部10mm方铝骨架在加上改进侧板来的强。双流波箱也可以直接固定到方铝上了,不用那小铜柱了。

再发下感慨,论坛上的改造贴很多,录像也很多,但是路试后的反馈却很少,看起来改造的很美好,到底上路测试如何,开完回家检查后有什么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基本都没人说。

网友:
很工整啊 手艺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兄台的那豹2上路测试了吗?内衬都装好了很久了……期待有精彩视频~
还有请教下用a3pro貌似是2.0版的 ...

这个问题我要说详细点。首先是飞控,在我加侧板同时我已经拆掉飞控,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简易的陀螺仪装置对高频率抖动、震动和微小角度偏转识别度不高,信号漂移无法避免,而这正是rc坦克运动时固有的特点,并且我用的标准舵机反应速度不够,跑1分钟就有一两度漂移,所以我拆了。我用伟恒主板的话锁定后的确不能控制俯仰,会出现舵量混乱,当时通过混控设定为锁定开启则俯仰不可操控。

然后说说减震的问题。
我还在使用老式波箱时就已经发现一爬坡车尾就塌下,所以装了双流后毫无疑问同时改装扭杆。而灿烁第一版扭杆与摇臂轴连接处是焊锡,强度不够,野跑被跑裂,灿老板这才有设计了新版的刚性连接扭杆,解决了强度问题。你说的倒车问题属于使用问题,真车也不能倒车过障碍,摇臂的结构本来就是正向才拥有高越障能力。

再说底板和侧板的事情。
我们只讨论纵向抗形变,你小看铝条和底板的结构了。没有侧板时,底板、铝条和塑料侧壁共同提供了纵向抗形变能力,正像你说的那样,在车尾和中前位置的铝条交界处的车身形变将由铝板和塑料车体承担,不过按照15公斤的车重来分析,这个结构强度已经满足要求了,车首那个交界处因受力太小可以不考虑。当有了侧板后,车体的金属部分完成了稳固的框体结构,车身整体刚度又一次大大提高,就算相比整体侧板而言,强度有所降低,单就一辆15公斤级别的RC坦克而言,其实强度已经过高,当然,有这个追求并没有错。
关于波箱固定的问题,有侧板结构时,波箱其实是和框体、底板整体固定的,动轮轴是锁在侧板轴承上的,飞燕这个设计妙极了。

关于托带轮加固,那个属于心情件,锦上添花吧,看飞燕以后要升级不。

目前我的V2.0还没去野跑,太热,野跑后我会发测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要说详细点。首先是飞控,在我加侧板同时我已经拆掉飞控,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简易的陀螺仪装置对 ...

看兄台的改装贴,我才对垂稳极其向往,结果垂稳到手后,拿在手里把玩是很好,但是开起来就不是太合适了……兄台的分析也让我是对这些飞控的垂稳死心了。兄台也应将这个使用心得收入那个豹2的改装贴,避免新人走弯路啦~

飞燕的侧板是没有加强诱导轮,就最前面那对轮子。不是拖带轮……
我的诱导轮改了铜柱通轴,用的40mm长3mm不锈钢螺丝来固定,结果在连接位置,螺丝已轻微扭曲了,所以诱导轮不加强固定的话,可能会出问题(现在我又在铜柱外面套了内6外8的不锈钢管,ab胶固定,暂时不考虑可调节了)。
侧板上的驱动轮轴加强轴承的确很好,否则豹2这种驱动轴长的车,不加强一下,在驱动轮受力时轴的固定座可能会变形。
关于那个铝条主要是现在的结构和一体式也差不了多少工夫和用料,可以在改进一下的~上盖固定方式可以用强磁之类的来弄,螺丝不是必要的。

还有那个第一版扭杆竟然是锡焊……这真是坑爹了,第一版的童鞋们又当小白鼠辛苦了……
我这个扭杆有效长度要比第二版的还长,还方便更换和安装。

这坦克改造就是个大坑,加强加强再加强,感觉没有完的时候……

今天用豹2坐着36斤的孩子在家开了几圈,扭杆还能撑住,就是那550电机和转向电机都60度以上了,室温25度,内部有风扇直吹电调和电机。
夏天真是最大的敌人,去外面玩对人和车都不适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兄台的改装贴,我才对垂稳极其向往,结果垂稳到手后,拿在手里把玩是很好,但是开起来就不是太 ...

哦看错了,诱导轮那里的确还可以改进一下,可以推出V3.0在安装侧板之前,我的车跑了很久了,觉得诱导轮那里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撞那里,感觉强度还够用吧。你儿子坐上去那个阻力就太大了,你用的什么速比?

强磁上盖那些我不打算搞了,除非螺丝彻底滑丝再说。

网友B:
楼主做出来了,我的想法和楼主一样。东西都买了,但是没时间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诱导轮那里的确还可以改进一下,可以推出V3.0在安装侧板之前,我的车跑了很久了,觉得 ...

是最快的35速比的……
上孩子就当是第一个极限测试了……
每次改装完,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抱着一次玩残的觉悟去玩的……玩残了回家好再加强,就有事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出来了,我的想法和楼主一样。东西都买了,但是没时间动手

一开始做比较慢,后来大概10分钟就做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快的35速比的……
上孩子就当是第一个极限测试了……
每次改装完,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抱着一次玩残的 ...

哈哈哈,这个口号比较有意思啊是33速比,我也是,妈蛋好费电啊,我用5100mah的3S锂电就野跑半小时差不多就是单芯3.8V,我就换电池了。

网友C:
扭杆与摇臂是怎样固定的!视频中起步太生硬!一跳一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杆与摇臂是怎样固定的!视频中起步太生硬!一跳一跳的

扭杆弯90度角,卡在摇臂孔内的那个凹槽里。
跳动感那不是生硬,是前后扭杆有点软,支撑不住,***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会压缩很多导致的。看来前后用2mm的钢丝做扭杆还是细了,以后有机会换粗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扭杆弯90度角,卡在摇臂孔内的那个凹槽里。
跳动感那不是生硬,是前后扭杆有点软,支撑不住,***启动和 ...

我估计你定位打磨小平面时没有预载到位,就是把平面角度朝向锁死时处于已承载重量会产生形变的角度。试试改变一下平面角度会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杆弯90度角,卡在摇臂孔内的那个凹槽里。
跳动感那不是生硬,是前后扭杆有点软,支撑不住,***启动和 ...

谢谢回答!

网友D:
效果不咋地。高处下地,路轮之间过渡不自然,没有那种极速压缩弹簧却又被强行压抑住,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路轮顶上去那种感觉。
裙板没了,不好看,豹2上镜率很高,至少在广大坦克迷眼里,所以一只没穿裙子的豹2,看起来不像豹2
垂稳要搞得好,自重很重要。玩具级的重量没戏,保守估计16的得40斤左右,才能保证不被细沙石把整个底盘瞬间顶高n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不咋地。高处下地,路轮之间过渡不自然,没有那种极速压缩弹簧却又被强行压抑住,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路轮 ...

悬挂这个要慢慢测试调整嘛
侧板那个等以后有空做活动的就行啦~
垂稳的确是不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定位打磨小平面时没有预载到位,就是把平面角度朝向锁死时处于已承载重量会产生形变的角度。试试 ...

改变应该可以,提高前后的支撑力应该会好些。我中间那2根模仿真车弄得,支撑力也有点过大……成了类似翘板了吧……

网友(2015-07-29):
请问扭杆的另外一端是如何固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