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4轴。想知道APM飞控的6M GPS和6H GPS有啥区别?

楼主(2014-08-12):
新手入4轴。想知道APM飞控的6M GPS和6H GPS有啥区别?都是啥意思?谢谢大神们。。。

网友:
罗盘外置

网友:
没啥区别,6M可以了

网友:
6h更精确,不过没用过6m我也说不准精确多少

网友:
一楼的回答 是错的,APM2.6开始就是罗盘外置了,
6M和6H是在于定位精确程度不同,6M会有8—15cm的定位误差,6H就比这个小很多,几乎忽略不计,(不考虑外界因素)

网友:
用h中,不差那2百就h,差钱就m

网友(2014-10-24):
6M 主要是用于微型民用GPS市场,汽车GPS市场。 6H 是航空,航海,工作用GPS,比6M精度要高

网友:
一般感觉不到什么差别,就像上网用i5和i7的感觉,不看配置你根本感觉不出是i5还是i7~

网友:
就航模使用来说,,几乎没有区别,除了价格

网友A:
两个飞控我都用过,6H很稳,搜星很快,后来入了雷家6M,搜星慢,定位不准不知道是不是没调好,飞了一次炸鸡果断出掉了,雷家的6M真的很重70多克

网友:
没有用过的。。。。

网友:
6M定位慢一些,定点要飘一些。其它没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控我都用过,6H很稳,搜星很快,后来入了雷家6M,搜星慢,定位不准不知道是不是没调好,飞了一次炸鸡 ...

能隐晦的问下你的6h多少钱

网友:
6H,6M都用過,6H定點精準一點點,我找到那款6M搜星時間跟6H一樣,第1次搜都在半分鐘內,之後都是接電直接搜到星

网友:
没感觉到有本质的区别,调好了都一样准确。

网友:
6H和6M的精度不是有人辟谣么 精度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6M的信号和搜星略差点

网友:
没用过6m,有h的,用的很好,精度高

网友(2015-02-04):
多等会可以省几百块,可以接受!哈哈哈!

网友:
6M拿来入门先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6m八个卫星信号,自动返航降落都在1米内

网友:
6M、6T、6H都差不多,区别不大。

网友:
M8N搜星快些,比6系列明显

网友:
个人感觉差不多,你要有6m就不要升级6h,最近很火的m8n你可以试试,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