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遥控器开机对完频绿灯长亮过几分钟就掉频.红色灯快 ...
急!遥控器开机对完频绿灯长亮过几分钟就掉频.红色灯快闪

楼主(2014-08-12):
futaba遥控接收6208.对完频过一两分钟就闪红色灯?

楼主:
遥控上可以选.FASST-MULT还有一个FASST-7CH???

网友A:
用6208接收機要選FASST-MULT.

网友B:
楼上
正确

网友C:
futaba14sg 配r7008配对好了,大概50米左右(平地)就会断信号,接收机亮红灯,换了个接收机也是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C:
发不贴,借楼主这求救,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