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遥控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请问,遥控船,配富斯3通道遥控器和3通道接收器,我可以不用电子调速器吗?

直接电池连接接收器,舵机电机,可以吗(因为舵机我认为舵机里面也有一个电机,既然可以改变舵机里面电机的前进后退,当然也可以改变动力电机的前进和后退)?

楼主:
FS-GT2B
您的位置:产品中心 > 2.4GHz枪型遥控系统
  2.4GHz 3CH System
|主要参数:

通道个数: 3
适合机种: 车,船
频率范围: 2.4-2.48GHz
波段宽度: 500KHz
波段个数: 160个
发射功率: 不高于20dBm
2.4G模式: 自动跳频数字系统
编码方式: GFSK
通道分辨率: 1024级
低电压报警: 有(低于3.5伏时)
数据输出: 有(USB,输出PPM信号)
方向盘转动角度: 90度(左右各45度)
油门转动角度:45度(前进30度,后退15度)
充电接口: 有
天线长度: 26毫米
机身重量: 262克
输入电源: 3.7伏(800毫安)
外形尺寸: 158*94*233mm
外观颜色: 黑色
认证: CE0678,FCC
※ 产品描述:
FS-GT2B采用第一代自动跳频数字系统,系统性能稳定。FS-GT2B拥有3个通道,是经济型枪控中不可多得的一款,它采用了超低功耗设计。在外观上,它更显得小巧,线条更细腻。
※| 附属配件:3通道接收机
※ FS-GR3F

通道个数:3
适合机种: 车、船
频率范围: 2.40-2.48GHz
波段宽度: 500KHz
波段个数: 160个
接收灵敏度: -105dBm
2.4G模式:自动跳频数字系统
编码方式: GFSK
通道分辨率: 1024级
输入电源: 4.5-6.5V DC
天线长度: 26毫米
机身重量: 5克
外形尺寸: 35*22*12毫米
外观颜色: 黑色
认证: CE FCC

网友A:
连接舵机当然可以,连接电机不行。
接收机出来的信号不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是对应遥控器的编码信号,要经过处理才能驱动电机,而舵机里面有相应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舵机当然可以,连接电机不行。

那这是为什么呢?舵机里面难道不是一个电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是为什么呢?舵机里面难道不是一个电机吗?

求指点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舵机当然可以,连接电机不行。
接收机出来的信号不可以直接驱动电机,是遥控器的编码信号,要经过处 ...

哦,原来舵机里面除了电动机和齿轮外,还有别的东西呀?

谢谢了,那就是必须要电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是为什么呢?舵机里面难道不是一个电机吗?

舵机里面是有一个电机,但不只是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里面是有一个电机,但不只是一个电机。

除了电机,齿轮外,还有电路(准确的说是遥控器的信号,而舵机可以翻译信号,但是动力电机不行,所以必须通过电子调速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