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飞机放了两天 今天拿来飞 发现有个舵机没反应

楼主(2014-08-12):
舵机拆下电机 转动正常 机械结构也能转动 可就是不动 之后涂了谢舵机固体润滑油 可以正常动作了 可现在不太敢用 怕空中死舵

网友:
哎呀,我是沙发

网友A:
舵机弹片角度拨大,使弹片充分接触碳膜。上油不宜多 尽量少 碳膜清理

网友:
小鸡随便炸,怕个毛

网友:
这机这种情况应该很正常,习惯就好

网友:
这机做工不行,代表就是舵机,各种卡各种烧我的准备出掉了

网友:
直线舵机是比较耐炸,但是精度低,怕灰尘,丝杆的摩擦力也比较大,没有传统舵机性能好。

网友:
我来讲一句哈   这舵机确实卡舵是缺点   一接电源有时会卡掉   不过空中还没有出现卡  死舵的现象   总之只要飞机一离地面   就万事大吉   哈哈哈  目前小机子我只玩过这一款   感觉耐炸性不错   经常性的撞树   捡起来检查检查就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弹片角度拨大,使弹片充分接触碳膜。上油不宜多 尽量少 碳膜清理

兄弟请问碳膜清理怎么做,要用什么清洗剂还是用什么搽干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问碳膜清理怎么做,要用什么清洗剂还是用什么搽干净就好?

用橡皮擦

网友:
进水了吗?

网友:
尽管用. 那小飞机炸不坏.

网友:
我的hp100bl炸2次  什么都没坏

网友:
一天就炸坏尾电机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