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BLHeLi铂金固件与APM~~

楼主(2014-08-12):
今天手痒··
把原本飞得好好的4个铂金30A电调全部刷成了BLHeLi 11.2固件
飞控是APM~
然后就出现问题了··
在APM任何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他分不清方向了。。
意思就是:如果飞机顺受外力,时针自旋··原来他会逆时针修正~从而保持朝向。。
但是现在他也顺时针修正。。越转越快了。。。

APM所有东西全部校准过。。
电调只连接了信号线到APM~

请问何解?

网友A:
刷错固件了,也不说刷的是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错固件了,也不说刷的是那个固件。

泡泡老师您好·
我刷的【Platiunm Pro 30A MULTI】固件

网友B:
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刷电调后可能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错固件了,也不说刷的是那个固件。

具体症状是:能自稳,但是一直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刷电调后可能改变了。

转向正确~~

网友:
固件没错的情况下看看是否有这样的情况:电调连接收机,油门很慢地推,看看电机启动(带桨)是否有异常如:电机启动的一瞬间反转一定角度然后才正常转动,与其他电调电机先比是否有启动慢了点的...
如果是这样问题检测电机连电调3根线是否有虚焊。补充:如果你的电机线曾经剪短过要保证线头能上锡。

网友:
电调油门行程什么的都校准了吗?电调的参数一致吗?

网友C:
你应该刷这个固件Turnigy Plush  30A  你刷的是白金【Platiunm Pro 30A MULTI】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刷这个固件Turnigy Plush  30A  你刷的是白金【Platiunm Pro 30A MULTI】固件

看不懂了,他4个电调本来就是铂金的呀?

楼主:
已解决。
之前刷的11.2版本。
现在刷的10.2版本
但还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了,他4个电调本来就是铂金的呀?

哦,我看错了

网友:
你是什么工具刷的?10版本还有一个10.4的,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