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后的蜘蛛40a配银燕4114堵转

楼主(2014-08-13):
如题,4114是340kv的,辛辛苦苦装好了结果堵转,校准后,小油门停停转转,有嘀哩哩和啸叫声,高速声音啸叫声刺耳。所有模式和进角皆无改善。换个其他家电调的一试,正常。
期待厂家优化,
最新情况是他们已经开始针对这类低kv电机做自查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好铂金降价了,蜘蛛的价格优势也不明显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有视频木有,有没有我那个朗宇4110来的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好铂金降价了,蜘蛛的价格优势也不明显了

铂金降价了?多少

网友:
本想准备入手,好失望啊,对蜘蛛。

网友:
从来就不看好中特威的货

网友B:
哇靠,不会吧~~~~~~这~~~这比他飞腾天行者还便宜啊

网友:
不错,,,,这样才是玩模型的。。。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靠,不会吧~~~~~~这~~~这比他飞腾天行者还便宜啊

就是这么不靠谱,听说乐天的会更便宜

网友C:
楼主问题不一定是蜘蛛电调的问题,前几日我新买的MT3515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类似堵转的情况,后来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问题没有出在蜘蛛上面,原因居然是MT3515的轴固定机米滑丝引起电机在高负载和突然加速时候电机轴打滑,故障现象和堵转极为相似,所以请楼主检查看看你的电机的轴固定机米是不是滑丝或者没有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不一定是蜘蛛电调的问题,前几日我新买的MT3515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有类似堵转的情况,后来经过仔细检 ...

小油门刚启动就开始断断续续抖,请认真看帖

6个电机每个都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网友:
都出问题的话,那就明白了。

网友D:
4114做工什么的怎么样,打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114做工什么的怎么样,打听下~

还行,就是只有340kv,没有其他kv的,我要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就是只有340kv,没有其他kv的,我要换了

thank U~

网友:
这是要让蜘蛛死掉的节奏啊。
支持这种真实的测试!

网友E:
看来银燕的不行  还好没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银燕的不行  还好没有买

和银燕关系不大,电调问题

网友:
60多,可能因为出了X-ROTOR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