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但是机子没调好,跪求帮助

楼主(2014-08-13):
新装的450,之前快起飞时声音怪怪的,不敢再推油。不过调高了第二三段的螺距后就可以顺利起飞,不过悬停时会出现突然向左倾伴随着一声放屁声, 继续又试了几次,最后齿轮的声音变了,没有扫齿。锁尾也不锁了,直接转圆圈。 装备:富丽空机,三个215  锁尾515   K8黄金战士   好盈40A

楼主:
另,小齿轮转起来晃悠, 尾旋翼转速变低了

网友:
齿轮滑了!

网友:
尾管没塞紧?

网友:
声音怪是憋齿了,“一声放屁”是憋得受不了突然滑了,滑过后必然圈圈了,形容词蛮丰富嘛,换齿后调一下间隙。

楼主:
我发现在模拟器上玩也会这种情况,飞着飞着就突然大幅度左倾,都怀疑是遥控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用手转动大桨 带不动尾桨,尾驱动齿一个不转。但是用电机带就会转,只不过转速低得很

网友A:
请仔细检查对转齿,伞齿!不用怀疑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检查对转齿,伞齿!不用怀疑我说的!

没有滑齿,伞齿没法被对转齿带动

网友:
什么机身

网友A:
对转齿的轴滑了算滑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转齿的轴滑了算滑齿吗?

那个轴没有滑

楼主:
买的是富  丽

网友A:
我说一你就动一下啊,不能看其它有没有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你就动一下啊,不能看其它有没有滑吗?

问题出在转动齿和伞齿脱离吻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转动齿和伞齿脱离吻合

那就是调间隙呗,对上后齿间留一张纸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调间隙呗,对上后齿间留一张纸间隙。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