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14-08-13):
请教一下大神,飞机在相同的配置,是四叶桨好用一些,还是三叶桨好一些。

网友A:
双桨更好用

网友A:
既然配置相同,自然桨越多,电机负荷越重。三桨和四桨配置不可能完全相同

网友B:
如果是追求美观 像真机 一般有搭配四叶桨的 但是四叶桨没有三叶桨效率高 三叶桨没有两叶桨效率高 所以 你酌情考虑该使用什么样的桨 是追求效率 还是 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