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折腾个桨平衡器来用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2014-08-13):
飞了这么久的多旋翼,发现,连旋翼配平都没整称展,真是汗盐啊...又遇到一个娇气的云台,震动稍微大点就开始歪脖子...
所以,今天毛了,拿木头改了个桨平衡器,嘿!没想到效果还不错,灵明度那是相当的高啊!
下面把心得写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先视频:

主要几点:铁棍两头要磨尖(减小阻力和旋转时的位移);磁铁直径要小要长;铁棍其中一头与磁铁间隙要特别小(只能塞进一张A4纸最好);使用不同的磁铁来调整两边的磁力使一边略大于另一边(略大就可以了);先配平桨平衡器的两个锥形锁紧螺母;然后把桨上起,你会发现它的灵明度非常的高,并且不会出现铁棍尖头在磁铁上移动的情况。

网友A:
楼主,横向平衡好做,垂直平衡如何做

网友B:
两个锥形锁紧螺母如何配平?

网友:
这是必须要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横向平衡好做,垂直平衡如何做

一样的做:将桨拨到竖直位放手,看桨往哪边转,在桨根圆圈相反方向的外侧加重物配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锥形锁紧螺母如何配平?

首先你要确定两头尖的铁棍是笔直的。然后将一个锥形螺母拧到中间,放到桨平衡器上,放手,如果不平,锥形螺母会转动,用笔做好标记,用沙纸磨,直到用手转锥形螺母能停到任意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确定两头尖的铁棍是笔直的。然后将一个锥形螺母拧到中间,放到桨平衡器上,放手,如果不平,锥形 ...

.....砂纸、、忽然想起来在工程实训课上磨螺丝帽、、那叫一个坑爹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确定两头尖的铁棍是笔直的。然后将一个锥形螺母拧到中间,放到桨平衡器上,放手,如果不平,锥形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