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帮帮看看这是什么摄像头、gps,能用在多轴上吗?

楼主(2014-08-13):
各路大神帮帮看看这是什么摄像头、gps,能用在多轴上吗?

网友A:
这么小的摄像头,效果一般。

网友B:
看了这个摄像头  和gps  应该是车用的  ,摄像头清晰度马马虎虎  但是gps 精度比较低  而且通讯协议可能不匹配,可以改还好点  要是不能改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个摄像头  和gps  应该是车用的  ,摄像头清晰度马马虎虎  但是gps 精度比较低  而且通讯协议可能不 ...

我还以为弄了个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摄像头,效果一般。

我觉得也是有点小

网友:
摄像头不是越大越好,但很小的绝对是垃圾

网友C:
摄像头绝对可以用,楼上那个高清不高清的,再好的摄像头被图传一传输,图像质量也下降了。
GPS外壳上写的是有源GPS天线,所以不确定里面是一个天线,还是天线+接收机,楼主拆开看看呢

网友D:
楼主好啊,我就是做这个的,摄像头是汽车倒车摄像头,低照度不错,但是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是镜像,所以航模用不上,还有这是一颗有源GPS天线,只是天线而已,并没有GPS芯片,所以两个东西都是废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绝对可以用,楼上那个高清不高清的,再好的摄像头被图传一传输,图像质量也下降了。
GPS外壳上写的 ...

摄像头其实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啊,我就是做这个的,摄像头是汽车倒车摄像头,低照度不错,但是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是镜像,所以航模用 ...

有源GPS天线比多数集成天线的GPS模块上的要好,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给现有模块换天线,而且现在有的厂商为了节省开模费用,模块和天线用一个外壳,不拆开根本无法区分里面是什么,根据外壳上的字判断过于武断。
既然你是做汽车摄像头的就应该知道这东西分输出是镜像和不是镜像的,难道业内人士可以根据外观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源GPS天线比多数集成天线的GPS模块上的要好,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给现有模块换天线,而且现在有的厂商为 ...

对啊,我知道这些东子的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源GPS天线比多数集成天线的GPS模块上的要好,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给现有模块换天线,而且现在有的厂商为 ...

对啊,我知道这些东西
的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源GPS天线比多数集成天线的GPS模块上的要好,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给现有模块换天线,而且现在有的厂商为 ...

网友:
这种gps我办公室一堆。公交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