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ppr管做潜艇?(无节操类型的?)

楼主(2014-08-13):
防水如何处理?还有如何连接?难道是热熔吗?

楼主:
防水呢?可以不可以用塑料瓶?

楼主:
你的救援船也热熔了吗?

我看见有螺丝哦

还有那个像子 dan头一样的流线型,用什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救援船也热熔了吗?

我看见有螺丝哦

我的是PVC排水管,随便用螺丝上。你做潜艇就最好弹头型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救援船也热熔了吗?

我看见有螺丝哦

我的是PVC排水管,随便用螺丝上。你做潜艇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PVC排水管,随便用螺丝上。你做潜艇就最好

是啊,弹头形状怎么做呢?我估计潜艇直径得有7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弹头形状怎么做呢?我估计潜艇直径得有75mm

还没做过,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做过,具体不清楚

总不能都是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