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谁有八眼或者天翼的epp套材闲置?

楼主(2014-08-13):
固定翼那里太难遇到了,在这里发个贴,版主别怪,谢了!1758575889,有动力套装的一块收!

楼主:
顶一下  手机发贴乱码怎么回事

网友A:
买新的吧!我一次买几架,留着慢慢炸!实际我的飞机没有炸坏的,都是越修越重,最后大腹便便,退役。哈哈哈。

网友B(2014-11-18):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吧!我一次买几架,留着慢慢炸!实际我的飞机没有炸坏的,都是越修越重,最后大腹便便,退役。哈 ...

请问大师,你飞机拆下的舵机是继续装新机使用,还是丢弃或做备用呢?

因为我想当你的飞机因修补次数过多而超重时,起落数应该是好几百上千了。
普通的银燕9克舵机使用寿命大概有多久呢?副翼位置的舵机是不好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师,你飞机拆下的舵机是继续装新机使用,还是丢弃或做备用呢?

因为我想当你的飞机因修 ...

    你好,将军。可不敢称大师,玩了這末久航模,舵机也买了好多,也拆过、维修过。其实舵机最不容易损坏的是线路板,易损件有:电位器、电机、传动齿轮组。其中电位器由于动触头的往复摩擦,碳膜出现划痕,使用寿命相对较短;电机是驱动电位器动触头的动力、寿命一般要长于电位器;再则齿轮组,只要拉力配合留有适当余量、非暴力操作及堵转等,一般即使塑料齿的也非常耐用。
   我的旧飞机(指正常退役的,像你说的有几百上千个起落的)用过的舵机,基本不拆下重新使用,因为其已没有重新使用价值,作为以后使用其配件;短期服役炸鸡,不想再维修的飞机,可拆下舵机挪作他用,因其寿命还没耗尽!
   这里没有规定的标准,一般来讲,对于低中级玩家,既是舵机用不坏、飞机早已炸的不像样了、不能玩了。一般舵机最常见的故障是回中不准、--电位器故障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