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可以用南浮充电电池当航模电池用吗?

楼主(2014-08-13):
如题,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比如说电流会不会太大?

网友A:
买过做控电,也可以做接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做控电,也可以做接收电,

充电电池连接电调,接收器,会不会有事情?比方说?会不会把电调给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池连接电调,接收器,会不会有事情?比方说?会不会把电调给烧了?

电压合适,正负极别接反就没事,劝你最好别用南孚了,想用镍氢做接收电最好买格式的,我现在在用的就是格式的低自放电,控电可以用成品磷酸铁锂,用南孚做动力电这个事就不用试了

楼主:
哦谢谢,我现在用的是狮子的,

另外富斯的船控怎么样啊?

还有什么经济实用点的牌子吗?

功能可以少一点,但是稳定性不能低呀。有推荐吗?

网友:
小心把电池过热了,毕竟电流很大,接电机

网友:
为何不可,只要能用5号电池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接收、发射用

网友:
不是电流太大,二十电流太小了,带不起来

网友B:
南孚电池短路时的电流有10A么?
现时航模的用电功率,动辄100瓦以上,电流10A以上是很平常的事,像涵道、竞速机之类的,电流更在50A甚至100A。
目前我所知只有大放电能力的锂电池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孚电池短路时的电流有10A么?
现时航模的用电功率,动辄100瓦以上,电流10A以上是很平常的事,像涵道、 ...

嗯,说的有道理,加上电调,应该不应该会烧掉遥控接收器和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