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控电充电,遇到问题,能人来帮忙啊!!!

楼主(2014-08-13):
我将控电充满后,遥控上显示3.8V电压,有时又会长到4.0
但一会又会落到3.8
我用BB测显示4.14   遥控的供电设置是锂电
怎么回事呢

网友:
遥控开关时间久了电阻大,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A:
以外用表测试为准,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万用表测试对电池本身电压影响较小,几乎就是开路电压,遥控器一旦打开测的电压就是带负载电压,比万用表测的电压应该是低点,BB测的电压应该介于遥控器和万用表之间,估计BB的测试电流会比万用表大点,因为它还要负载LED发光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外用表测试为准,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万用表测试对电池本身电压影响较小,几乎就是开路电压,遥控器一旦 ...

正解

网友B:
“将控电充满后,遥控上显示3.8V电压,有时又会长到4.0,但一会又会落到3.8”,这个和测电压的状态和时间有关,刚充好拔掉电源时,电池依旧保持充电电压的状态,过会儿后,电压自动回落,打开控后测的是带负载电压,所以变成3.8V,至于BB测显示4.14,估计BB响测的电压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控电充满后,遥控上显示3.8V电压,有时又会长到4.0,但一会又会落到3.8”,这个和测电压的状态和时间有 ...

那你说4000毫安3.7v控电充满在控上显示3.8  3.9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外用表测试为准,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万用表测试对电池本身电压影响较小,几乎就是开路电压,遥控器一旦 ...

那这个正常不,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这显示3.8,到3.7时遥控又报警,用控电还不如用电池,太不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