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一台1.2米EPS飞翼,打算玩低空穿越。发点组装经验和照片

楼主(2014-08-13):
最近搞了个特价1.2米飞翼,花了一段时间组装,试飞结果出乎意料的好,等调试ok就装图传,不要飞控,裸飞FPV

1、整体效果,还没装图传。不装飞控

2、这个飞翼副翼是KT板的,按我的经验必须用胶带或者写真膜粘上去加固,否则根本不放心。副翼舵机是银燕ES08MA

3、EPS,我最喜欢的材料,又轻又硬,除了必须的中央连接杆,不需要任何加强。1.05kg试飞重量,试飞成功,完全没有任何变形
这是背面图,电池用扎带穿过机身固定,别忘了用冰棍棒做个防磨片,热熔胶粘好
仔细看,蓝色线是重心线,离头尖23.5厘米

4、电池仓要自己开,拿个刀片就搞定。先切开一个长方形口,然后切碎把泡沫拔出来、刮出来,之后轻刮,刮平。其实最好是用电热丝烫平,我没合适的工具

5、桨的大小有限制,需要修整副翼。我用cobra 2217 KV1550,3S 4000, 8寸桨。1.1kg起飞重量,推重比1:1多一点点,手抛还是比较容易的,抓飞翼的肩膀,胳膊画圆抛出去。

6、 调整飞翼重心一定要慎之又慎,重心位置务必找准,误差不能超过3mm,左右重心也不能差太多,我暂时没有放图传,所以用铅皮来配重。

7、EPS最讨厌的还是什么胶都不能用,大部分胶对EPS都有腐蚀性。建议就老老实实用704,小地方可以用热熔胶,方便

网友A:
你是怎么切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切的 ?

不是自己做的,是成品机,特价瑞风1.2

楼主:
呵呵,以前也喜欢研究各种商品化的载机,看了Flite Test之后,发现其实FPV可以很简单,KT板粘个FT飞翼也能玩的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以前也喜欢研究各种商品化的载机,看了Flite Test之后,发现其实FPV可以很简单,KT板粘个FT飞翼也 ...

玩航模的乐趣就在于此,动手能力强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乐趣。

网友B(2015-04-13):
我也 买了一个这款飞翼 重心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买回来没有副翼 我是切掉了后面的 做的副翼  有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 买了一个这款飞翼 重心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买回来没有副翼 我是切掉了后面的 做的副翼  有影响么
...

新款的确实是切掉后面一段做副翼没错的。重心在机头往后24cm,个人建议在23cm到24cm之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款的确实是切掉后面一段做副翼没错的。重心在机头往后24cm,个人建议在23cm到24cm之间

谢谢 我上次听人说 重量布局 不一样  重心还不一样 是的吗 我都糊涂了
我想 带两块2200的电池 您觉得 能带的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上次听人说 重量布局 不一样  重心还不一样 是的吗 我都糊涂了
我想 带两块2200的电池 您觉得 能 ...

实不相瞒最近我又装了一架。。。因为taobao的人发错货了,赔了我一架这个1.2飞翼

首先,飞翼的重心必须要仔细测量,误差绝对不能超过3mm,和正常布局的飞机不一样。
其次,理论上来说重心只和飞机外形有关,和起飞重量关系不太大。实际飞行中,起飞重量越大重心要适当靠前,因为安全起见避免失速。重心距机头23.5cm已经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参数了,不用想太多。
这台飞翼我上次FPV起飞重量1.1kg达到上限了(最后飞丢了),2块3S 2200电池,正好达到1kg的起飞重量,机头配重也比较容易。

但是这机最佳起飞重量在700、800克左右,用一节3S 2200电池,这时候可能会有1块电池压不住头的问题。我的方法是把电机安装位置切开一整块,电机座往重心方向移动,尽量减少后面的重量。螺旋桨用6~7寸的,也需要切开一部分泡沫(小桨需要高速一些的电机)。

装这种DIY的飞翼需要花点心思,但是水平进步很快,祝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最近我又装了一架。。。因为taobao的人发错货了,赔了我一架这个1.2飞翼

首先,飞翼的重心必 ...

谢谢 你的解答 受益匪浅啊  还有就是 如若我用两块电池的话 动力怎么搭配合适 2212 1400kv的电机配30A的电调 会不会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的解答 受益匪浅啊  还有就是 如若我用两块电池的话 动力怎么搭配合适 2212 1400kv的电机配30A的 ...

2212飞两块电池的话,起飞非常困难。建议新手别这么干了,六成会是秒炸,呵呵

我当时是2217 KV1500左右的,8寸桨,飞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的解答 受益匪浅啊  还有就是 如若我用两块电池的话 动力怎么搭配合适 2212 1400kv的电机配30A的 ...

对新手来说基本没戏,起飞过于困难

考虑一下一个电池的装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