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8J控说明书

楼主(2014-08-13):
小弟在此求一份FUTABA T8J控的说明书,强调下是T8J不是T8FG的,有的大侠救济下吧,万分感谢,本人邮箱350802912@qq.com

网友A:
官网有下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manuals.html
不过都是英文版的,不会用问我Q1764577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下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manuals.html
不过都是英文版的,不会用问我Q176457718

好的,谢谢了,如果有中文版的最好了,慢慢研究,不懂了就得麻烦你帮忙了,呵呵

网友:
t8j和t8fg都怎么样啊?

网友:
T8J是T8FG简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下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manuals.html
不过都是英文版的,不会用问我Q176457718

有副翼的直升机701陀螺仪需要安装定速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直升机701陀螺仪需要安装定速器吗?

需要使用701的定速功能的话要的,否则陀螺仪没法知道你的实时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701的定速功能的话要的,否则陀螺仪没法知道你的实时转速

我现在用的是锂电有副翼直升机也需要安装定速仪吗?不知怎么安装,能给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锂电有副翼直升机也需要安装定速仪吗?不知怎么安装,能给介绍一下吗?

电直天生有定速效果,一般不用定速也工作很好
油机一定要定速不然很不稳定
定速是动力上面的事情,跟有副翼无副翼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直天生有定速效果,一般不用定速也工作很好
油机一定要定速不然很不稳定
定速是动力上面的事情,跟有 ...

锂电直升机-701陀螺仪-定速仪装置应该安装直升机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锂电直升机-701陀螺仪-定速仪装置应该安装直升机什么地方

可以使用磁铁探头,把磁铁装在发动机或马达外壳上,也可以装在大齿上
或者使用电感探头,传感器的两根线接在无刷马达任意两根线上,那样测出来是电气转速,还需要根据马达实际极数来设置换算成实际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磁铁探头,把磁铁装在发动机或马达外壳上,也可以装在大齿上
或者使用电感探头,传感器的两根 ...

谢谢指导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下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manuals.html
不过都是英文版的,不会用问我Q176457718

我的T8J跟2008SB对不上频,急求帮助

网友(2015-01-08):
俺也需要中文说明书,782794680@qq.com谢谢

网友(2015-04-11):
求T8J中文说明书、谢谢

网友:
444755848@qq.com 求T8j中文说明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