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与jr xg7连接调试求助~

楼主(2014-08-13):
naza飞控需要两个三段开关~一个控制姿态 gps 手动~一个切换无头模式~我的控是xg7 这个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请问大神们如何解决啊?需要用混控吗?如何设置?  ~jr接收的gear通道连接飞控U通道~可是xg7的gear是个两段开关~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抱着手机苦等大神指导~

网友A:
LITE有无头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TE有无头模式??

有航向锁定 返航点锁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航向锁定 返航点锁定

其实这样正好啊,飞行模式你就用一个三段开关开选择,航向你就用一个两段开关切换就行了嘛!不过因为我的没用GPS,所以航向和返航锁定我也没用过,不知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样正好啊,飞行模式你就用一个三段开关开选择,航向你就用一个两段开关切换就行了嘛!不过因为我的 ...

是可以这么用~不过这不是想寻找完美解决办法争取所有功能都能用上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这么用~不过这不是想寻找完美解决办法争取所有功能都能用上嘛

照你这样说那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换遥控!

网友A:
而且你这个遥控器一个旋钮都没有,如果要用云台的话怎么控制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个遥控器一个旋钮都没有,如果要用云台的话怎么控制云台啊....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别人都怎么设置的~我看xg8也没有旋钮啊~难不成非带换T8?用xg7就不能解决用云台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别人都怎么设置的~我看xg8也没有旋钮啊~难不成非带换T8?用xg7就不能解决用云 ...

我也是新手,不过如果没有旋钮非要用云台的话我估计就是点对点了!

网友:
之前XG6爽飞

楼主:
说说你的控怎么设置的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你的控怎么设置的呗?

就是固定翼模式 连线按大疆的来 我的只有两段开关 所以舍弃了手动 只有姿态和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固定翼模式 连线按大疆的来 我的只有两段开关 所以舍弃了手动 只有姿态和gps

光姿态模式跟gps模式这两个?那你操作指南针校准的时候能进入指南针校准模式吗?我的貌似好像没有手动就进不去无法校准~那请问智能方向那块你怎么设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固定翼模式 连线按大疆的来 我的只有两段开关 所以舍弃了手动 只有姿态和gps

就是返航点锁定跟航向锁定那个设置~也需要一个三段开关~你是怎么取舍的呢?

网友C:
没手动是测不了 先调成手动和GPS校准过在调回来 搬杆多几次 我现在14sg也不好校准 每次都想骂人 至于返航要有3段开关 没有可以两个两段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手动是测不了 先调成手动和GPS校准过在调回来 搬杆多几次 我现在14sg也不好校准 每次都想骂人 至于返航 ...

求两段混控设置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返航点锁定跟航向锁定那个设置~也需要一个三段开关~你是怎么取舍的呢?

xg6只有2段  他们 两个两段混控吧  我之前天7看泡泡的教程是这样的 你看看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两段混控设置方法~

具体我也不太会 完全按他的视屏设的

网友D:
问问泡泡老师,我的控是天七,看了他的教学视频,很容易的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g6只有2段  他们 两个两段混控吧  我之前天7看泡泡的教程是这样的 你看看参考下

泡泡老师练的是天7混控方法~跟xg7设置不一样吧~求泡泡老师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问泡泡老师,我的控是天七,看了他的教学视频,很容易的解决了。

求泡泡老师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泡泡老师联系方式

我也是在论坛里搜到他的贴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练的是天7混控方法~跟xg7设置不一样吧~求泡泡老师联系方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971我就是从这里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971我就是从这里找到的。

网友E(2014-10-09):
晕啊我也是XG7,正准备买V2。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啊我也是XG7,正准备买V2。头疼啊。。。。。。。

我以成功解决xg7的三段开关问题了~并把教学***坛了~你搜搜我的帖子吧~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啊我也是XG7,正准备买V2。头疼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378157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563&page=1#pid13781578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