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铝质虎式坦克

楼主(2014-08-13):
话说1/35坦克在室内  书桌上玩玩  掉坑里   上个1/16的  也到野外溜溜  于是 仿田宀底盘  制作铝合金底盘

550电机  4MM铝板

采用钢质齿轮  0.5  0 .6   0.8   1.0模规格

550电机15芽0.5模

采用法兰轴承

50MM铝棒车制  热缩管封边

导向轮 动力轮 及轴杆

钮杆  铜板 铜棒制作   1.8钢丝  前后2.0

待续  谢谢!

网友A:
坑里满了。。。别来了

网友B:
看着就很结实,应该很耐操

网友C:
还说是新手,分明是骗人啊!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跟车体一体式的波箱倒是比较的新颖,不过减速齿轮可能再加一级更适合,这个要等装好了测试了。

网友D:
这个太棒了,有点牛逼的赶脚

网友E:
很帅。能自己做,幸福啊。

网友F:
期待呀,这虎全套都自己做吗?

网友G:
看来是一个结实的结构!

楼主:
太客气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坑里满了。。。别来了

菜鸟刚入坑  就爬不出来   拉一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说是新手,分明是骗人啊!都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了,跟车体一体式的波箱倒是比较的新颖,不过减速齿 ...

我是制作仿真船模的   坦克真是刚进门   就掉坑里   波葙的比速在1比35左右   底盘块完成了   有不懂的地方  向你请教了  先谢谢了

楼主:
五月份开工的    近来天热   我会抓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棒了,有点牛逼的赶脚

向各位高手学习  有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帅。能自己做,幸福啊。

做模型  乐在期中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呀,这虎全套都自己做吗?

是的   我是在1/35田宫坦克放大的   除了驱动轮外  都是自己制作  车床加工的

楼主:
550电机机身长  波箱不能分别制作  底盘和波箱是直接铆上 连成 整体  增加了强度

驱动轴8MM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很结实,应该很耐操

底盘与波箱直接铆接的

网友D:
牛逼的作品,支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一个结实的结构!

底盘与波箱直接铆接

网友E:
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给扭杆轴加轴承呢?路轮摇臂轴在车体内加双轴承,这样既减小虚位,又减小摩擦损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550电机机身长  波箱不能分别制作  底盘和波箱是直接铆上 连成 整体  增加了强度

钢丝跟铜管之间是怎么固定的?要是用锡焊可能不结实……
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好结实,可以去碾压了~

网友H:
要能焊接就给力;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盘与波箱直接铆接

貌似以前是搞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的作品,支持原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不给扭杆轴加轴承呢?路轮摇臂轴在车体内加双轴承,这样既减小虚位,又减小摩擦损耗啊。 ...

对的下一辆肯定是  请教波箱的差速器星型齿轮那儿有买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丝跟铜管之间是怎么固定的?要是用锡焊可能不结实……
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好结实,可以去碾压了~

在钢丝两端弯成园型后浸焊  不知道结实  等实验后才知  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能焊接就给力;额

实验一下  才能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以前是搞船的。。。

是的  仿真船  你也喜欢  那一起玩

网友:
喜欢大的

楼主:
请教   接收机安装在炮塔好  还是坦克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