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斯枪控,配什么经济点的电调好一点儿?

楼主(2014-08-13):
好盈的好贵哦!

我应该写上,是船

网友:
腾翔!一直在用

网友:
腾翔更贵

网友A:
品牌电调中好盈最便宜了,相比ETTI、 腾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电调中好盈最便宜了,相比ETTI、 腾翔

有没有办法不用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不用电调呢?

可以用蒸汽机

楼主:
额,那就是必须用了,谢谢

楼主:
用舵机来拉动油门,哎,不过就没有后退了,3个通道只用了1.5个

网友B:
不用电调怎么玩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调怎么玩电车?

不好意思,是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