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实现空中遥控拍照的想法和问题

楼主(2014-08-13):
鹰眼是初级航拍的好东东 分辨率清晰度都还不错 遗憾的是拍照片只能手动 在空中无法实现 视屏截图的图片品质和拍的照片差的不是一点点 最近在网上看了点资料 也许可以接出鹰眼快门线 通过电子开关 接在遥控接收机上实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vgp50ue987【电子开关】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的控是天7的 是按泡泡老师的资料设置的 通道不够 不知道是否可以并联在7通道上 通过拨片钮[原来的航点锁定]拍照 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锁定一次拍一张

网友:
有一点小问题,NAZA切换这个开关容易导致重新定位

楼主:
哥 你说的真是个问题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 谢谢你 不然在空中频繁拍照 也就改变了返航点 飞丢了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如果不频繁拍照 十秒或二十秒拍一张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换控了开关富裕很多!!!!!!

楼主:
焊接 组装成功了 试飞成功 咔嚓 咔嚓 爽。。。。
一次只连续拍两张 没问题 间隔十秒再来两张 拍视频还可以随时开 随时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 组装成功了 试飞成功 咔嚓 咔嚓 爽。。。。
一次只连续拍两张 没问题 间隔十秒再来两张 拍视频还可以 ...

怎么做到的,如何接线啊

网友(2015-05-28):
楼主用的哪个通道?不影响吗?精灵可以关闭无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