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自己做的3S电池一接上电调就冒火然后电调烧掉

楼主(2014-08-13):
       今天刚刚做的3S电池,用的4800毫安30C的电芯做电池,没焊好一个地方都用万能表测量了,确保了焊正确。并且做好后好测了电压,都很正常。  之后一接上六轴,电源插头都烧黑了,后来怀疑电源分配线有问题就单独接一个电调结果一阵烟电调没了!之后怀疑这个电调本身要不得又式一个结果又烧一个!  我的电调都是4S的,以前用这些电调接3S 4200毫安的很正常,但是今天。。。。。真的是太诡异了

插头里面烧黑了

插头里面烧黑了

楼主:
正负极也接对了,,电显显示正常。

网友A:
肯定有地方接错了,最大嫌疑就是正负错了

网友:
接反了,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极也接对了,,电显显示正常。

用万用表量下正负极。注意万用表的正极接电池的正极,看看显示的电压是负值还是正的

网友:
接好后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XT60接头的正负接头是不是和接头上标的一致!

网友B:
串联?关联?  最后测电压多少,应该是接错线

网友:
感觉电池中间的串联并联楼主你弄错了一两处地方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万用表查下60头的电压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正负极线焊反了。

网友:
看看5L说的 仔细检查!

网友:
百分百正负接反

网友:
插头正负极接错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C:
串联电池极性搞错,检查万用表与表笔极性正确连接。上次我没仔细检查,导致充电器烧毁

楼主:
no   no 我的万用表的线正负极错了!!!!!天哪!!我的两个电调40A  4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池极性搞错,检查万用表与表笔极性正确连接。上次我没仔细检查,导致充电器烧毁

真的这样,谢谢了

网友:
你就不会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池分正负极,自己仔细查吧,没人救得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地方接错了,最大嫌疑就是正负错了

万用表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关联?  最后测电压多少,应该是接错线

反了

网友:
不懂又不学,态度不严谨,盲目瞎折腾,吃亏就难免。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的正负极表针插反了,就量个反的。

网友:
万用表表笔正负扦反了

网友A:
就算万用表表棒插错,但电源和电调之间红对红,黑对黑也是要看清楚的。估计电池出来的引线颜色就搞错了

网友:
其实不用万用表量,插头上有标正负吧,没有就看一下另一个电池,我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no  我的万用表的线正负极错了!!!!!天哪!!我的两个电调40A  4S!!!

淫 才啊哥,

网友D:
电调拆开看看,应该会有个电容炸了,一个电阻炸了。。。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我20a电调接反过2秒钟。。。电池烫的线烫的但电调没事

网友:
大意了,付出代价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   no  我的万用表的线正负极错了!!!!!天哪!!我的两个电调40A  4S!!!

看到这里我笑翻了啊~

网友F:
我也看的笑死了,烧了一个还不赶紧查还接着烧,哎

网友G:
不认真的结果 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no  我的万用表的线正负极错了!!!!!天哪!!我的两个电调40A  4S!!!

可怜的娃,万用表红黑插反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no   no  我的万用表的线正负极错了!!!!!天哪!!我的两个电调40A  4S!!!

哦埋嘎德,你太有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万用表表棒插错,但电源和电调之间红对红,黑对黑也是要看清楚的。估计电池出来的引线颜色就搞错了

万用表接反了,我把所有的电池的电极搞反,所以我把红色正极线焊在负极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认真的结果 下次注意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看的笑死了,烧了一个还不赶紧查还接着烧,哎

我当时烧了以为这个电调有问题短路什么的,所以我就接着又试了一个。。。。结果俩个电调都没了,我最好的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里我笑翻了啊~

就别笑了,,在学校我要花一个多月才能补齐这两个电调,100多所以意味着我一个月的伙食又有风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拆开看看,应该会有个电容炸了,一个电阻炸了。。。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我20a电调接反过2秒钟。。。电 ...

好的谢谢,我回去修修看

网友:
大意啊都注意点吧

网友:
省钱是花钱····

网友:
感觉就是正负极线焊接反了

网友:
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要养成好的习惯,从正确使用万用表开始

网友(2020-05-03):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也是很常见的现象的了。

网友:
樓主 檢查的不夠 仔細喔
焊接好 首先  BB响 便宜的 先測量 分壓線 是否 可以 測量到  1S 2S 3S 4S 等等

電池 串聯中 中間 接反 部會燒 會少  電壓 不會燒 例如 只有  1S 2S 電壓

第二 你用 T差  TX60 等等 接出來 找數位電表量  應為數位電表 有居分 正負極

最後 避免這些問題時候  當你在 焊接 DIY 鋰電池 時候  就需要 一個 CELL  一顆 一顆 檢查電壓 和拿筆  在電池耳極下面 畫上 +  OR - 兩面都畫喔  以免新手 焊接完畢
根本無法看 到底  接上  + - 等等
最後 T差 XT60   油性筆 畫上 + - 極性
至於 T差 XT60 哪個 + - 請在 網上 查看 圖案  特別是 新手 DIY

网友:
估计这个表笔不是你插反的,是xx小伙伴插反的,你又没有检查

网友:
真诚发问,新人要怎么才能发新人贴呀?

网友:
不好意思,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自己也犯过这个错误,不过还好只烧了两个给云台供电的降压模块